[家居] 厕所 铝合金门 门锁 反锁 失灵维修,厕所门锁内部结构原理

楼主(2020-10-29):
如题:我在论坛发贴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5814&extra=&page=1   厕所锁舌铆钉固定,可以改用螺丝吗?担心铝合金厕所门太薄,无法攻丝是因为,最近,看到一个厕所门锁无法反锁

lanbo5919  老师指点我说, “无法反锁,说明锁舌没有坏,可以拆开修修。”,

“如果锁舌坏了,你就无法锁门了。而反锁是里面有个销子,和锁舌没关系,你可以拆开看看就明白了”

我百度 厕所铝合金门门锁维修    搜到一个贴子:  卫生间门锁反锁失灵的解决方法
卫生间门锁反锁失灵,基本上是因为①锁舌没能完全进入锁槽,和②卫生间门把手用力过度,把带有反锁功能的固定片损坏变形造成。
想要解决卫生间门锁反锁失灵的问题,只需要把  卫生间门 完全打开 的情况下,测试卫生间门锁 反锁 是否正常,
就可以判断是因为锁舌没有完全进入锁槽,还是卫生间门反锁功能固定片损坏,造成的卫生间门锁反锁失灵的情况。

如果在卫生间门打开的情况下,门锁反锁正常,就可以判断是锁舌没有完全进入锁槽,导致的门锁反锁失灵。只需要检查门框与锁舌的咬合位置,是否出现偏差,或门体下垂的情况,然后针对发现的原因,调整门框锁槽的位置,就可以成功解决卫生间门反锁失灵的故障。

如果卫生间门锁反锁失灵,是因为带有反锁功能的固定片损坏导致,在卫生间门完全打开的状态下,反锁失灵的故障依然存在。想要自行解决卫生间门锁反锁失灵的情况,就需要我们把卫生间门锁里面的固定螺丝拆除后,取下卫生间门锁的里外把手后,找到带有反锁功能的固定片,把损坏变形的位置修复事,再将卫生间门锁安装到位,就可以成功解决卫生间门锁反锁失灵的问题。

(搜到一个视频       好看视频 :   没有钥匙,卫生间门锁的原理   )

视频中的文字: 当门锁处于 锁定状态 时,转动把手,与 把手 通过一系列卡口设计 相连的 四脚转片 随之转动,转动立刻被下方 锁止机构 阻挡。

转动 门锁开关时,内部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看看里面。 内部转片 带动 锁止片 向下运动,支撑弹簧 再次达到平衡位置,此时转动 把手,便毫无阻挡,四脚转片 后方 有一扭力弹簧,松手后,扭力弹簧 带动把手 自动归位。 把手 与 门锁开关 分别通过 一块金属棒 与门外部分相连。

门外部分除了 没有 锁止机构,结构基本相似,外部门锁开关带有 一字形缺口,可以用一字螺丝刀或其他任何坚硬的 可以插入缺口 的物品 关闭或打开 门锁。
中间的金属方棒,同时穿过了 锁舌机构,转动把手时,方棒 带动 内部三角部件转动,锁舌 收入其中,完成开门, 把手 在 扭力弹簧 的作用下,自动归位。
锁舌在锁舌内部压力弹簧的作用下,随之弹出,一次完整的锁舌收入、弹出动作就此完成。

好看视频:  悠悠五金卫生间门锁换锁厕所门换锁卫生间门锁更换视频教程    这个视频中讲:
反锁铁片要安装在背面板上,先把背面面板安装在门上,重要的是 反锁铁片 要与前面板 连接上,
装好前、背面板后,要测试一下是否可以反锁。

还搜到 拆机老论坛 贴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75965&page=1      拆一个卫生间把手门锁
这个贴子的作者  sun485479  老师的贴子里,对厕所门锁有详细的拆机介绍。因为我拍照技术不好,在此借用   sun485479  老师贴子中的照片,对老师表示感谢!

网友:
一个厕所门......

网友:
卫生间的门锁,里面可以锁定后、必须外面也可以在紧急状况下用专用工具或一字起子什么打开,不然到时会哭死,国产的廉价门锁本来质量就差劲。

网友:
卫生间的门,不用很多机关,也不要选防撬的。
本身就是避免尴尬的一个装置,能够反锁一下,就是告知里面有人而已……
如果家里有上岁数的老人和孩子,更不能用在里面反锁而不好打开的。

网友:
如果家里有上岁数的老人和孩子,更不能用在里面反锁而不好打开的。

网友(2021-11-30):
厕所用这样结实的铝合金门和结实的锁,是自找不自在。我家门用的是中间夹玻璃的花格门,锁是里面带一个90度保险,外面可以用螺丝刀打开的,要是锁坏了,或者人倒在里面,可以用螺丝刀打开,急的话,一脚揣开。去年报道一个女青年锁坏了,锁在卫生间,喊不到人,饿了好几天,差一点就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