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教银灿903怎么开镁光

楼主(2020-10-29):
芯片丝印:PFH18-37AF1824
芯片ID:2CD40C32AA00
银灿方案的怎么开卡,一直测试不过  怎么改参数才可以开卡

楼主:
新手,求个大神指教下

网友:
用那个查询工具,没说支持903啊?

网友:
PFH18     FBNM16A256G1KDBANJ4  2C,D4,0C,32,AA,00 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当QLC闪存开卡,少数主控配特殊固件可以开SLC模式。903肯定不支持。

网友A:
pfh18你贴到安国上算了,在3281上保不准都掉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fh18你贴到安国上算了,在3281上保不准都掉盘

qlc上3281好像有方法开成SLC模式

网友(2022-05-01):
引用 网友B:
qlc上3281好像有方法开成SLC模式

大佬 能大概说下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