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换轮胎螺丝 发现螺丝锈死

楼主(2020-10-29):
轮胎螺丝断了一颗,,本来以为很简单,结果拆下来,发现螺丝锈死,锤子都砸不下来。。。喷了好多wd40也不管用。。。各位支支招啊。

网友:
wd-40见效要有时间的

网友:
加热最好的办法,水是很好的润滑剂

网友:
需要用大锤,普通的小钉锤是砸不下来的。

网友:
找ssss店或者其他修车的地方,他们有专用工具

网友:
这个螺栓是压入得,新的也很紧,把轴头轴承拆下来,去修车那里有压力机

网友:
喷些刹车油,泡时间长点

网友:
这个我车也换过,就是直接锤子砸出来的。。。。

楼主:
看来可以试试加热。。。

网友:
买个丁烷喷枪 没有拆不下的螺丝

网友:
那个是挤进去的 大锤能砸出来

网友:
用变速箱油,刹车油或者机油涂抹下,过半个小时去砸,上新螺丝一样抹点,就是不要用除锈剂和刹车清洗喷雾

网友:
我怎么看不出那颗断了

网友:
这个螺栓是从后侧压入的,不是从前面取出的

楼主:
我知道后侧压入的啊。但是要从前向后敲出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后侧压入的啊。但是要从前向后敲出来啊

这个一般就是压力压入的。在车上拆不下来。就只能取下来用压力机弄了。。

WD40多弄点,泡一个晚上,用带螺纹C型开口夹。背面垫一个大螺母(大于螺栓屁股).正面也弄个什么压住断螺栓。
然后柠螺丝,给吃上劲再周围敲敲,一般就下来了。

不行就换轴承总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就是压力压入的。在车上拆不下来。就只能取下来用压力机弄了。。

WD40多弄点,泡一个晚上,用带 ...

没必要这么麻烦。10磅的大锤抡圆了,几下就敲下来。我没有10磅大锤,我用的是5公斤的哑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