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搞过铅酸充电器改锂电充电器的指导下……

楼主(2020-10-29):
手里有一个48v5a铅酸充电器想改锂电的。现在不插电瓶电压是56v,转灯电压59v。
想改成转灯57v锂电充电器。芯片是3842和358.一只431二只8050。大神们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最好别改,不是电压一样就能充的。
铅酸 三段式 浮充,跟锂电不是一回事。
如果你的锂电便宜就随便弄了

网友B:
检查:这个是不是控制浮充的,如果是,直接拆掉就好了,然后431调你需要的电压

下面那个管子估计是控制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改,不是电压一样就能充的。
铅酸 三段式 浮充,跟锂电不是一回事。
如果你的锂电便宜就随便弄了 ...

想废物利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这个是不是控制浮充的,如果是,直接拆掉就好了,然后431调你需要的电压

下面那个管子估计是控制风 ...

下面的8050是控制风扇的。上面的那个管子与稳压二极管想链接。我猜测也是控制浮充的……

网友:
红圈中的二极管一个一个地拆,拆后测量输出电压,最后调节TL431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
找到431的1脚,顺着1脚找到与其相连的二极管,断开看浮充电压是否升高。

网友:
呵呵,还在用铅酸电池的路过。
本来也想改成锂电,不过现在被划为临时牌了,估计也开不久了。

网友(2021-11-01):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改,不是电压一样就能充的。
铅酸 三段式 浮充,跟锂电不是一回事。
如果你的锂电便宜就随便弄了 ...

技术论坛,居然有劝不改的。不一样,改到一样不就行了

网友(2021-12-22):
铅酸脉冲,锂电恒压,不大懂,就算电压达标,不知道脉冲变不。后来直接买了锂电充电器

网友:
改锂电,基准稳压那里多个电阻串联并联增加稳定度,成品就是这样

网友:
图片红圈电阻去掉变为恒压,再调431上下偏电阻调到你想要的电压。如果再进一步的话把输出电容换大些,转灯电流调小些就更适合锂电了。

网友:
上锂电大电流充电多爽啊,这个充到啥时候

网友(2025-03-31):
不如贴片的好玩,这种蓝底的色环很容易造成视觉偏差,看不准阻值

网友:
主要元件都找到了,还不会改,那估计别人告诉你你也改不好吧。

网友:
没必要改,现在锂电充电器也很便宜,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
现在的锂电池充电器实在是便宜的很,前几天买了个20串73V的,5安的充电器,才37块钱,就是塑料壳的那种,上铝壳就是100左右的,我前年买的16串可调1-15安的要300多,不过这东西没必要上可调的,就普通用用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