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一个工地围栏警示灯

楼主(2020-10-29):
其实也不算是拆解,把太阳能板和芯片元件电池拿回来了大壳子丢了,只是想看看它的充电管理系统
IC:YX861A

网友A:
应该是路径管理加升压二合一芯片,白天充电晚上发光切换,可惜的是镍镉电池没有停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路径管理加升压二合一芯片,白天充电晚上发光切换,可惜的是镍镉电池没有停产。 ...

不是的太阳能充电电池存点白天晚上都亮,没有升压就是芯片控制开断闪烁,电压提高到3V常亮不闪烁了,最高可以上到5V供电再高就烧了玩过几个这个贴自行车上晚上有点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太阳能充电电池存点白天晚上都亮,没有升压就是芯片控制开断闪烁,电压提高到3V常亮不闪烁了,最高 ...

可能是像你说的白天晚上亮的,因为后面那个大壳上有一个开关

网友:
那个电感就是用来升压的,不然一节电池点不亮led,太阳能板除了用来充电,还用来感应光线强度,天黑了才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