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己做的小功放杂音怎么办

楼主(2020-10-29):
利用家里坏的随身听上的D2822做了个小功放,有声音,但是杂音比较大,大家帮看看怎么回事?

都是家里现成的原件,0.1的用的是瓷片电容,其他电容用的是电解电容,没有4.7的电阻,用的是10的,电脑USB供电,音量最小时还是有噪音,该如何处理?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用电池试下,确定是电路的问题还是电源的问题,要不就在电路电源前加个整流滤波试下

网友:
会不会需要一个磁滤

网友:
有这个功夫不如找点红包搞个pma8403或者8406成品板。噪音一般检查接地、电源或输入阻抗吧,

网友:
绝对不要用USB供电,单独用手机充电器供电也可以。

网友:
改用电池供电,杂音应该就没了

网友:
供电别用电脑的usb,干扰大,用电池

网友:
没接输入音频信号也有杂音吗?

网友:
用干电池,或两个18650供电试下。如果世界清静了,就是电源滤波问题。如果还是不行,就是音源问题。

网友:
做过,放大倍数过大,5 8脚串1K电阻,减少增益,500--1K可以。

加M记得

网友:
输入用滤波。

网友:
共地了吧,这类小功放电路的通病

网友:
必须用隔离的DC-DC供电,不能和电脑电源共地。

楼主:
目前采用在输入端加了可调电阻调小输入,基本满足要求,10楼的办法有空也再试一下

由于板空间有限,后面飞了一些线,比较乱就不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采用在输入端加了可调电阻调小输入,基本满足要求,10楼的办法有空也再试一下

这样严谨,TDA2822M熟的很,大概做过20个板子,前面最好加50K或100K双连电位器,

不懂你问我,肯定静如深海。

网友:
这是刚做好的TDA2030A,绝无杂音,外壳比较难搞。

2822功率较小,如有两颗一模一样的,BTL桥接,每颗一路,推4。5寸纸盆声音钢钢的。

网友:
装了几个usb供电的电脑音箱,无一例外都有干扰,外接电源供电就没有

网友:
电脑的电源也敢用在音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