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立创商城买的垃圾DTECH USB集线器

楼主(2020-10-29):
嘉立创买零件顺便买了个集线器。欢迎各位评论

网友:
至少有硬封装芯片,曾经在电子市场我见过透明款软封装芯片,更简单的连数据都没有只是一分多线,现在的话尽量买USB3分线器HUB耐用些。

网友A:
立创商城1分钱白送一个32U盘,超香——

网友:
好歹是硬芯的,自己补焊个220μ电解上去增强稳定性

网友:
28腿的这个,应该是台湾那边的那个 FE1.1s  USB的2.0HUB芯片,3-4腿应该是接12M晶振的,

网友:
看封装,是FE1.1?

网友:
那么贵!!!这东西4.99包邮我都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立创商城1分钱白送一个32U盘,超香——

U盘差的很,在联想笔记本上一使用就坏了,得重新量产才能识别,换了两个都是这样。

网友:
好歹是硬封芯片,数据线也走了差分,就是滤波电容少焊了几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盘差的很,在联想笔记本上一使用就坏了,得重新量产才能识别,换了两个都是这样。 ...

不是吧,立创商城送的这么差?

网友:
做工太无语了,5元钱包邮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