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如下,请教工作原理

楼主(2020-10-29):
请教一下,此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A:
简单说吧
通电时C9D8给Q3一个启动电流,Q1Q2导通向输出端供电。
Q4提供启动后的持续电流给Q3维持输出。
取样电阻R2上的电压达到Q5和D9D10结电压之和让Q5导通的时候,Q5分流Q4的BE电流让Q4导通电流变小,让输出电压变低。
最终输出电压被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吧
通电时C9D8给Q3一个启动电流,Q1Q2导通向输出端供电。
Q4提供启动后的持续电流给Q3维持输出。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吧
通电时C9D8给Q3一个启动电流,Q1Q2导通向输出端供电。
Q4提供启动后的持续电流给Q3维持输出。

C1的作用是啥

网友:
C1的作用是加速,输出端的突变及时加在取样脚,让负载的变化得到快速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