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华为Mate 40 Pro拆解:每个部件几乎都是模块化

楼主(2020-10-30):
继 iPhone 12 和 12 Pro 之后,艾奥科技现在又带来了华为 Mate 40 Pro 的拆机。
  与拆解其他智能手机类似,从华为 Mate 40 Pro 机身背面开始。将后盖加热 3 分钟左右,然后用吸盘和拆机片取下后盖。华为 Mate 40 Pro 的后盖还是很容易拆卸的。后盖上几乎没有任何部件,只有电池和摄像头的位置有一些缓冲泡沫。

  揭开后盖后,可以看到主板和电池上覆盖了一个中框。在中框上,可以看到激光对焦模块、NFC 感应线圈、无线充电线圈。

  在进行拆解之前,需要将固定中框的螺丝全部卸下,然后将激光对焦感应线与主板断开。华为将主板盖板、激光对焦模块、NFC 感应线圈、无线充电线圈集成在同一个模块中。模块上贴有两张散热贴纸。

  断开电池线后,可以取出华为 Mate 40 Pro 的后置摄像头模块。长焦摄像头使用单独的模块,而主摄像头和广角摄像头则设置在同一个模块上。

  摄像头的规格如下:
  主摄像头: 50MP,f/1.9,23mm,1/1.28“,1.22µm,全向 PDAF,激光 AF。
  长焦相机。12MP,f/3.4,125 毫米,PDAF,OIS,5 倍光学变焦。
  超广角相机:20MP,f/1.8,18mm,PDAF。
  卸下固定主板的螺丝,取下主板。可以看到主板上所有的元件和芯片都被金属罩覆盖。拆下金属罩后,可以看到主板正面的 ROM 芯片,麒麟 9000 的 SOC 被封装在 ROM 下面,所以我们看不到。

  华为 Mate 40 Pro 的 USB-C 接口 (充电和耳机)是集成在一根线上的,因为 USB-C 接口非常容易损坏。独立的 USB-C 接口模块,以后更换起来非常方便。SIM 卡槽位于底板背面。扬声器用胶水固定在机身左下角。
  电池的拆卸很方便,电池下方有一个拉片。电池规格为 16.94Wh(3.85V,4400mAh),比华为 Mate 30 Pro 的 17.32Wh(3.85V,4500mAh)略小。
  为了提高充电速度,我们可以看到 Mate 40 Pro 的电池有两条线,分别位于电池的左右两边。

  IT之家了解到,华为 Mate 40 Pro 几乎每一个部件都是模块化的,都可以独立更换。拆下后盖、中框、线缆后,拉动标签就可以快速更换电池,这种设计对于维修来说非常友好。

网友:
居然水上了AAKJ
【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