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永郡60v20ah 855铅酸充电器,改装成42v锂电充电器,绘制部分电路

楼主(2020-10-30):
捡的,习惯了废物利用,花了2天改装好。:Strive:

左下散热片可控硅bt151

初级ic供电加绕线圈

原规格69V-74V,2.8A, 231W。
型号:60V20AH 855 3XGH
版号HC2-223A.PCB

成功改装成42v锂电充电器:
断开低压侧未知IC3脚连接的R40,次级充电主电压不会在转灯时降低5v。
去掉U3 AZ431的偏置电阻R38 R37,用10k可调电阻代替,调至3.7k时充电输出42v。
运放358第二部分+端0.28v,对应限流2.8A。调节偏置电阻可调节充电电流。
转灯电流0.47A刚好适合10Ah电池42v充满!

充电电压调低到42v后,会有打嗝现象,是初级IC3842供电不足。用漆包线(我这又是废物利用网线线芯)在变压器上绕6匝,串接在3842供电限流电阻之后。此时3842供电20v。
电扇供电和358运放12v在改装后会低至10v,无标识ic供电5v变成4.5v,应该不影响使用,因为总功耗大幅降低。

防反接可控硅保护电路不适合锂电电量低时无输出,直接短接,还可增加输出电压精度。
电路图中无可控硅部分,运放358旁无标识8脚IC在电路图上用8个点表示。

这是人工实测电路截图,源文件在附件rar中,ewb5打开,比截图清楚。

无标识IC节点电压测量数据:
P3 0V@red led
P2 .25V@red led             0V@GR LED
P6 .35V@red led                .337@GR led
P7 5V@red led
将358第一个运放输出强制输出12v,这时红色led亮。输出电压74.4v。绿灯时69v
应该是P3输出把74v拉低5v。
358A -端在绿灯亮时67mv,红灯时47mv。
运放358二脚充电时47mv对应0.1欧姆检流电阻,转灯电流0.47A。

网友A:
我这想把36伏铅酸充电器去浮都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想把36伏铅酸充电器去浮都不会

同样的,大神有技术有时间!

网友:
楼主的模拟电子技术水平实在高,特别熟悉充电器原理和各种保护电路,佩服佩服。

网友:
谢谢分享,原創內容。。。。。

网友:
那位大神发个贴,教下小白怎么去浮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想把36伏铅酸充电器去浮都不会

为啥要去浮充?找个同脚芯片替代掉充电管理应该很难找

网友:
有理论、有实践、有耐力,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改浮充经验: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211/13/29435191_533763377.shtml
http://www.cry ...

谢谢,那个假负载是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