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把手教你们拆解M币兑换的迷你充电烙铁

楼主(2020-10-30):
所有的电池都是13mm直径的哈,如果想自己换电池的话最好拆出看下电池型号,可能是13450,可能是13500,也可能是13600,或者13700,相当于免费送的东西了,不保证里面电池型号啊……

楼主:
部分人可能送了这个,它是一个控制板哈,和你们收到的主机是一样的,不过是形状不同,以及多了个充电口,可以拿来给电池充电,红正黑负,白色是输出正极不用管……充电精度可能不太高哈

网友:
牛掰了,上一波没赶上车,老板下次开车一定捧场

网友:
为楼主点赞,分享快乐;下次我也换购这个烙铁玩玩,其实我T12有两把了。

网友:
包邮送时记得喊我

网友:
我就像知道那个廉价的牛13芯片是什么芯片

网友:
终于见到小红帽发帖了!
帮顶 !

下一次买你的电烙铁~~

网友A:
免费送就是邮费伤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费送就是邮费伤不起啊

我开发费就花了两千……

网友:
哪哪?哪能换购?

网友B:
买过两个差不多的烟…一直都在想怎么拆开…不过我那个有连续快按3次还是6次锁定功能…改了个手电,30s的时间限定比较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过两个差不多的烟…一直都在想怎么拆开…不过我那个有连续快按3次还是6次锁定功能…改了个手电,30s的时 ...

类似的我也遇到过,两三个旧的点烟器改手电失败,也是因为专用芯片有5到15秒时间限制,防止忘记关掉。估计零几年初期U盘款式,没电热丝控制芯片点烟器最好改手电。

网友:
邮费消费不起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