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之前装的凯迪拉克流媒体,最近发现一个好玩的

楼主(2020-10-30):
昨天去交警队处理事故,路边找行车记录仪视频准备看看,没想到发现那个后视的摄像头原来可以调上下角度。前视的研究了半天,好像调不了

上个照片看看
还有标线

网友A:
才发现啊,安装的时候就要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发现啊,安装的时候就要调啊

嗯,才发现,装了一年多了。安装的时候前后角度都非常合适,所以就没研究过这玩意到底能不能调

网友:
我了个去,我还以为是啥呢,这个本来就有的啊

网友:
哇塞,这个流媒体后视镜竟然可以录像!\

网友:
我买来调试时就看到了哈哈

楼主:
哈哈,各位见笑了。当初装好以后各个角度都合适,就没想到看说明书研究调试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才发现啊,安装的时候就要调啊

这镜子有没有自动电子防眩目功能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镜子有没有自动电子防眩目功能 ?

有,后面大灯照就自动抑制了

楼主:
嗯,才发现。主要是安装好以后角度啥的都合适,就没想到还要调试什么。貌似前摄像头调不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后面大灯照就自动抑制了

镜子的电源线不接 也可以吗?我的没接 晚上一塌糊涂的,另外碰撞灵敏度如何调整啊,没有二维码app没绑定

网友:
电子设备到手都要折腾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玩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镜子的电源线不接 也可以吗?我的没接 晚上一塌糊涂的,另外碰撞灵敏度如何调整啊,没有二维码app没绑定 ...

有插头的插上就行了,剩一个插头就不用理它,一代的没有APP,你那是二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插头的插上就行了,剩一个插头就不用理它,一代的没有APP,你那是二代? ...

我的是一代的,后视镜有一个插头没接,另外这个怎么调整碰撞灵敏度啊,过一个坑就录像。太敏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