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结的,VM的虚拟机中安装黑群晖的几点注意问题。

楼主(2020-10-30):
在VM的虚拟机中安装

直接运行ds3615.ovf添加就可以(我自己做的镜像文件,可以自己网上找)

必须添加一个新的硬盘,新硬盘不能是SCIS,要不安不上。

vm创建虚拟后,编辑虚拟机设置--选项--里边版本一定要选VMware ESX

可以用SynologyAssistant_5.2-5005安装工具安装,开启后需要等3分钟才能检测到。

-----------------------------------------------------------------------

数据恢复:
    如出现数据问题,一定要先从VM、实体机中卸载  数据磁盘 。然后再对系统进行恢复,恢复后装载数据盘即可识别。一定不要带数据盘进行系统操作,会删除数据。

虚拟机如果导入有问题,可以安装VMware Workstation Pro端导入,然后拖拽到ESXI虚拟机中。如果部署中有问题,可以先删除调试机的网络,部署后再添加。

升级方法,可以创建一个新的虚拟机,把原数据镜像盘导入即可。

---------------------------------------------------------------------------

单、多网卡网络不正常解决方法

1、      单网卡网络不正常,一般是由于网络上有多个群辉NAS,注册ID相同造成。从新算ID和MAC就可以解决。为了保险起见,可以把虚拟网卡的MAC地址也写成算好的地址。

2、      多个网卡网络不正常,是BUG引起的,可以先调试好单网卡,再添加新的多网卡,添加新的多网卡后,必须在群辉NAS启动的情况下在断开和连接新的多网卡的网络几次后,就正常了。

网友(2020-12-24):
不够细啊!下次写个一步一步教程出来吧!刚搞了几天才搞定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