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CPU功耗是否影响SATA供电?

楼主(2020-10-30):
受托升级一台华硕K40IN NVIDIA MCP97 芯片组 T6500的U

当时没想,直接给上了块SSD,然后升了RAM。但装系统速度奇慢,最后还出错了。

后来用盒子在PC上测试了下,盘没问题,又直接用WINMAN在PC上往SSD写了win7
放进本本,可以引导安装进系统,结果运行没多久就蓝屏,再开机就没有引导设备了。。。妈蛋,换个固态重试也是这个情况。
BIOS里看了SATA模式有个兼容和性能,BIOS说明里2003以下系统要用兼容,应该就是AHCI的开关吧,但是管他呢,切换着都试了下没用。问题依旧。

搜索过程中讯维网有人说换了P系列的U就正常了,但那人也不知道为什么。
华硕吧有人说这个本SATA供电不足,上SSD不稳

现在我上网买了P8700等到货中,发现P系统和T系主要在功耗和温度,P系列基本25W,难道CPU功电会影响SATA供电?求大神指导。

老破本内部没什么新意,懒得上图。
后续计划如果换P8700未解决,尝试从光驱供电和USB供电飞线并两条5V过来,看看供电会不会改善。。。。
或者光驱位供电比较好,用个光驱硬盘盒子试试

补充内容 (2020-12-29 14:35):
换内存 换低功耗P8700 光驱位硬盘架 外接SATA供电均无效  应是BIOS兼容性的锅了

网友A:
你的系统有问题吧?SSD耗电很小啊,如果装机械怎么办?

网友B:
可以实际测量功率(电流)来得知情况是否如你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统有问题吧?SSD耗电很小啊,如果装机械怎么办?

机械一般电流要求才0.5-0.7A  SSD一般都1.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际测量功率(电流)来得知情况是否如你推测?

就试错呗,等到货中

网友C:
如果SATA供电不足,那么机械硬盘肯定早就出问题了。反过来,机械硬盘都没问题,SSD更不应该缺电。

十有八九是你的SSD或者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
SSD比机械硬盘耗电还小。所以问题应该不是出在这里。

网友D:
可以问一下原主人,升级前笔记本是否正常运行,你也可以用原来的硬盘装回去,全面排查一下。

1、关心一下硬件的各项温度。CPU、显卡温度太高的话,换一下硅脂。

2、用U盘启动进PE,测试一下各硬件是否正常,尤其是CPU、内存、SSD三大件。你换了内存,着重测一下内存兼容性。

3、BIOS检查一下配置,如果AHCI开启了,暂时关闭试一下。有些安装的时候用兼容模式,开启AHCI后启动蓝屏。

其他的没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统有问题吧?SSD耗电很小啊,如果装机械怎么办?

看什么固态,笔记本硬盘省电,500ma,固态起码1A。固态上有标注。

网友E:
固态和CPU供电又不是一路的,CPU影响不了。

固态最好不要挂在光驱位,据说那个接口是阉割的,有各种奇怪问题。

网友F:
SSD应该是比HDD要省电的。

只用原来的那根条子开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SSD应该是比HDD要省电的。

只用原来的那根条子开机试试

原机机械5v0.4a,光威固态240g,5v1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态和CPU供电又不是一路的,CPU影响不了。

固态最好不要挂在光驱位,据说那个接口是阉割的,有各种奇怪问 ...

哈哈,我已经挂光驱位测试了,一样的问题。所以可能不是供电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SATA供电不足,那么机械硬盘肯定早就出问题了。反过来,机械硬盘都没问题,SSD更不应该缺电。

十有八 ...

固态电流要求到1a,机械才0.4。然后固态在台式上装机测试了,稳定。系统上msdn刚下的。  现在很担心是bios不兼容,毕竟那么多年前的冷门芯片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问一下原主人,升级前笔记本是否正常运行,你也可以用原来的硬盘装回去,全面排查一下。

1、关心一下 ...

我们思路一样啊,但是都排查过了,所以开始搞玄学呀,改供电,刷bios,换u。。。

楼主:
引用 网友F:
SSD应该是比HDD要省电的。

只用原来的那根条子开机试试

试了。如故。又测了光驱硬盘托架,一样。现在安心等快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态电流要求到1a,机械才0.4。然后固态在台式上装机测试了,稳定。系统上msdn刚下的。  现在很担心是bio ...

1A的电力要求并不高。也许你拆下来的机械硬盘标称电流需求是0.4A,但是超过0.5A的机械硬盘比比皆是,我手上就有2个是超过0.5A的。而且机械硬盘启动瞬间的电流绝对不止0.4A。所以你绝对放心,厂家在生产产品的时候不会刚刚好才0.4A的,要不然当年华硕的质量会那么好?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楼主同样的问题,一样的型号,换固态怎么都不行,用固态装不上系统,或者就很卡,原来的机械好好的,不知道为啥,

网友:
着重检查一下
1、有电源替换的话,替换测一下
2、电源没问题跑内存看看
3、cpu底那个电容,貌似爱出问题

网友(2020-11-29):
装完系统后不要开启achi模式,也就是sata模式,仍就以ide模式进系统。应该不会死机,旧系统是不自副sata驱动的.进入系统后装好sata驱动,重启进入bios,更改模式为achi,保存。再进系统就好了。server2003不清楚,反正win7是自带sata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