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马宝上的某功率表头拥有惊人的“精度”

楼主(2020-10-30):
卖的挺贵的
盒子

我买的100a外置检流器的

模样还是挺好看的,“彩屏的”其实是伪彩屏(就是背面有彩色贴纸的那种),不过可视角和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远处可以乱真。
上面是检流器(就一磁环线圈)
带能量和时间累计,可以同屏显示 电压 电流 功率 但是没有功率因数显示

下面是温度探头

反面,支持50-300v (ac)

拆开

板子很简单

下面是dc-dc ,供电用了一颗5脚buck降压ic直接降压。

最下面 32.768khz

计量ic

正面屏,旁边按钮切换wh或者时间累积和清零的。

下面开始测试精度,长插板220v输入,上面插泰克曼功率计做对比,圆插板引出一根线穿过检流圈采样。
电压还是挺准的

圆插板带个led灯,测下功率0.32w ,后面彩屏功率计的读数都要减去这个0.32.

泰克曼先插了一个变压器,空载0.48w。

然后换到彩屏功率计上 ,嗯 没读数。

然后泰克曼插个10wled灯,显示9.72w。

再看看彩屏表 7.69w,这误差有点大啊。

泰克曼再插个山寨手电,显示0.71w。

再换彩屏表 2.52w ,嗯 你又大出这么多。

然后拔下来手电,竟然1.1w底数,关了圆插座开关底数仍旧1.1w,好表啊!

重启后继续测试,把前面的led灯再插上,呀,功率又8.39w了,好嘛还带弹性的。

再把刚才的彩屏表单独测试时显示2.52w的手电也插上,7.40w,不服不行啊,读数到变的比刚才还小 整的我都快不会加减法了,牛!

考虑到100a检流器,来个大功率的吹风机试试,先泰克曼 显示1039w。

再看看彩屏表,我勒个去856w, 这。。。。1000w差了将近200w:huffy: 果然是超高“精度”

原来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货,和卖家扯皮后已退货。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还是炬为睿登吧,相对靠谱一点,淘宝名不见经传的牌子还是谨慎一点好

网友B:
帖子看完了,结论就是楼主幼儿园没毕业,算数不会,基本告别高档数码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炬为睿登吧,相对靠谱一点,淘宝名不见经传的牌子还是谨慎一点好 ...

反复看了几次还是看成了“宝马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炬为睿登吧,相对靠谱一点,淘宝名不见经传的牌子还是谨慎一点好 ...

炬为睿登好像没有类似的交流功率计,另外炬为的表也还是躲着点好现在类似的小厂家做的东西确实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帖子看完了,结论就是楼主幼儿园没毕业,算数不会,基本告别高档数码产品 ...

额 这个(︶︿︶)=凸

网友C:
外观倒是漂亮,可惜是绣花枕头

网友D:
电流互感器精度等级、测量范围决定测量偏差
你那CT的电流比不知道是多少,最大额定测量电流是多少,看你CT上标的100A,可能测量范围比较大,远远大于你的几安培
大CT要提高小电流测量的精度,只能采用一次线绕多匝的方法,在测量出度数后除以匝数,这样会比一匝穿心来的更为精确

网友:
这玩意,能不能自己diy,串联小阻抗精确电阻法,测量压降。

网友:
有两个矩为的,一大一小。

网友E:
炬伟店里有卖这种交流表头的。外观和彩普的一样。

网友F:
供电IC明明是五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观倒是漂亮,可惜是绣花枕头

纯绣花枕头~

网友:
有个功率计还是比较方便的,但这玩意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互感器精度等级、测量范围决定测量偏差
你那CT的电流比不知道是多少,最大额定测量电流是多少,看你CT ...

钳表也1匝,测量范围几百上千a,精度比这高的多,这个偏差不光检流器的问题,本身测量芯片精度就不行,自己都蹦底数~

网友:
磁环捡流确实不太靠谱,还是康铜丝的精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炬伟店里有卖这种交流表头的。外观和彩普的一样。

我也是被外观吸引的,没想到不中用~

网友:
我觉得应该把功率因数也加上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供电IC明明是五脚的啊

还真是,眼神不好了~

网友:
准备入手,没捡到卷,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