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先锋CT-W205R还是CT-W403R卡座,傻傻分不清楚

楼主(2020-10-30):
闲鱼上百元淘了个先锋卡座,到手是剪线的,背面标示120V电源输入,研究了一阵发现电源上家是改好的,啥也不用动接根线就能用,倒也省事了。
然后拆了清灰,过程中几个塑料件老化脱落,好在位置够大,拾遗补阙的也都固定住了。
磁头用酒精擦了半天还是不能完全弄干净,虽然不影响播放,但看着有些膈应,没事总要擦一擦。
皮带也是随机好的,不知是不是上家也换过。
最后擦拭面板时发现型号居然和后面的不一致,是我眼花了吗?苦笑,看来上家机器比较多。再仔细看,背面赫然写有RECONDITIONED PRODUCT(翻新产品),不知道几个意思,现在倾向于面板上的型号。
功能方面都是能用的,播放效果个人感觉perfect,录音效果也可以,除了磁带A-B翻录时录音带转的比较慢,导致录的音频失真,其它外部音源录制都正常。还希望懂行的玩家指点一下,主板上哪个调节旋钮是调整录音快慢的?
小时候家里红灯熊猫的录放收双卡座听的如痴如醉,这个录音卡座头一次玩,很新鲜,虽然不是什么高端货,没事的时候听一听,感觉一下倒流的时光,不宜悦乎?

网友A:
机芯那么大的飞轮,还是不错。把压带轮和主导轴打理下好像有点脏了 影响走带精度。

网友:
那么便宜成色接近9成了,恭喜你了

网友:
看这个百度出来的

网友:
真是很有年代感的物件了,长知识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芯那么大的飞轮,还是不错。把压带轮和主导轴打理下好像有点脏了 影响走带精度。 ...

压带轮有的故意做成毛糙的,增加摩擦力

楼主:
这个好像是控制放音速度的,录音不知道是否有其它调节

网友:
这机子不错的了。。不是金耳朵听不出差别。
完好的机器录质量好的磁带,非常棒的。

网友(2022-08-18):
楼主的机子比我的好太多了,我都是DVD转录磁带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