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游戏鼠标喷喷神油

楼主(2020-10-30):
游戏鼠标滚轮不灵了。
拆了喷喷。
好了。

现在感觉鼠标很快就不灵。厂家故意的吧。

网友:
果然是神油~

网友:
类似的鼠标,我9.9包邮买过三个。时间长了肯定各种小问题,只要自己能换微动、编码器,也就不是问题了。

楼主:
确实好用,不过别喷轴承

网友:
山寨   牧马人

网友:
垃圾鼠标都喜欢配重,还是拆了爽。

网友A:
喷了更容易坏,wd40腐蚀塑料的

网友:
这鼠标没什么修理价值了,买雷蛇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了更容易坏,wd40腐蚀塑料的

塑料没那么脆弱

网友:
我只喷微动

网友:
这种贼垃圾,一般都是网吧里用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好用,不过别喷轴承

找一瓶空的废旧强力胶水瓶,先喷一些到瓶子里,用的时候一般加一点点,最多一两滴,避免溅到滚轮塑胶。

网友:
实在是太山寨了,提不起兴趣啊。

网友:
里面好山寨啊

楼主:
喷的微动和滚轮的电位器。

网友B:
我也喷了WD40  开始很好 然后鼠标箭头不动了 放旁边放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喷了WD40  开始很好 然后鼠标箭头不动了 放旁边放着呢

透明的塑料件用酒精擦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