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万用表,不知是什么品牌!

楼主(2020-10-30):
转盘转动有点吃力,拆开看一看。
安装在外壳上的转盘能更换吗?有没有这样的配件?

(这个外瞄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加油就好了,转盘其实还是在电路板上,壳子上的只是个固定扭。

楼主:
折一个不知名的万用表

网友:
古老的东西还是做收藏品。修不修的无所谓了。用的话现在随便几元包邮的不好吗。

网友A:
这玩意跟那几块钱包邮的不是一个概念。用硬芯的多数当年都选用的高级的RC,质量稳定,那几块钱的玩意只能说是皮皮鲁的玩具表,测个电池能显示1。5到15V都算误差不大
给熟客贝塔修飞机坦克够用了
转盘拆开螺丝看了看里边是俩滚珠弹簧的咔咔咔,还是塑料银河系旋臂的咔咔咔。不管前后者,万金油伺候,准好

网友:
wd40伺候  左喷喷 右喷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跟那几块钱包邮的不是一个概念。用硬芯的多数当年都选用的高级的RC,质量稳定,那几块钱的玩意只能说 ...

真正的行家里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正的行家里手

就是老板苦不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