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种台灯还有修的价值吗

楼主(2020-10-30):
同事一小台灯坏了,看看有没有得修

拆开底盖,出现电路板和小电池,电路板有一处电阻烧坏

从这里可以看到电容彻底掉了,

拆开电路板,

电池彻底没电,

电路图

还有得修吗?

网友:
修有得修,就是维修的成本估计都快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钱了,砸了换新的吧

网友A:
电容鼓了的话,很有可能是电池已经挂了,阻容充电中,电池也起了稳定电压的功能吧,如果充电状态开灯,把灯珠烧坏的也有,所以有的良心灯用的是双控开关,开灯时,切断了充电

网友B:
如果手头有锂电及相关充电板,可以改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鼓了的话,很有可能是电池已经挂了,阻容充电中,电池也起了稳定电压的功能吧,如果充电状态开灯,把灯 ...

这里没有,插头插上电池就一直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手头有锂电及相关充电板,可以改锂电

手上没有充电板,我想把这个改成不要电池的算了,

网友:
只要壳子大,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网友:
加工改造成为锂电池又是满血复活了

网友:
改锂电还可以再用用

网友:
万物皆可修,还是修吧

网友:
改锂电,充分利用手里的18650

网友:
有兴趣就自己改着玩玩,,没兴趣就买个新的,很便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