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某晚的寂寞,让18650平头变凸头

楼主(2020-10-30):
大家都知道,18650 头部用个磁铁,就可以让平头变凸头,但是我这么小的磁铁就那么几个,舍不得用,所以,我打算用 铜棒+镍片 点焊在18650 上, 废话不多说, 上图

从废料箱里翻出了个铜棒,把它切了

大概这么点就够了

取个点焊用的镍片,做成圆形

用锡给焊住

电容电焊机伺候, 最后我还稍微打磨了下,变的圆润点

网友:
那可是真够寂寞的

网友:
直接锡焊不行吗

网友A:
如果是容量型的,搞个凸头的保护板上去比较好,成本增加几毛钱。

网友:
凸点是好看还是能增加容量?

网友B:
直接把铜棒用锡焊到电池上也可以吧,我的更省事,直接一坨锡堆上去,平头变凸头。

网友:
我是直接加锡

网友C:
提醒直接加锡的朋友 锡比较活泼 容易氧化 后期可能会接触不良哦~哈哈

网友:
那个啥,记得有些5号碱性电池的正极是可以单独分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提醒直接加锡的朋友 锡比较活泼 容易氧化 后期可能会接触不良哦~哈哈

氧化了,砂纸小刀划拉划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氧化了,砂纸小刀划拉划拉就行了

不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铜棒用锡焊到电池上也可以吧,我的更省事,直接一坨锡堆上去,平头变凸头。 ...

这样也行?不怕给烫坏电池?我怕怕它热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容量型的,搞个凸头的保护板上去比较好,成本增加几毛钱。

手头没那东西,而且也用不着啊,充放电一体模块,就已经含了保护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提醒直接加锡的朋友 锡比较活泼 容易氧化 后期可能会接触不良哦~哈哈

铜的导电性是比锡好,但铜的氧化物导电性很差,一般认为氧化铜不导电,而锡的氧化物导电性很好,不少大电流铜件都会搪一层锡。所以18650加铜头才会接触不良,加锡头不会。

网友:
想弄点焊机了

网友:
比你的简单。不锈钢片,钉子磨平砸一下,凸头就出来了。上点焊机突然想到。。用钢珠垫着砸可能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的导电性是比锡好,但铜的氧化物导电性很差,一般认为氧化铜不导电,而锡的氧化物导电性很好,不少大电 ...

纯铜的话 也许吧 不过在pcb维修时就不允许用锡覆盖铜的触点 因为会出现后期接触不良 也许和铜有镀层有关 主要还是看楼主用的铜有没有防氧化镀层了

网友:
穿拖鞋动手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的导电性是比锡好,但铜的氧化物导电性很差,一般认为氧化铜不导电,而锡的氧化物导电性很好,不少大电 ...

但是锡不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