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窗口比较器的疑惑

楼主(2020-10-30):
我设计了一个报警电路,当检测到电压在某一范围内时,电路报警,高于或低于这个范围都不报警,
电路图如下:
我用LM393做了一个窗口比较器,下限电压调到1.65V上限电压调到1.85V   当输入电压是1.75V时,
因2脚电压高于3脚电压,1脚输出低电平 ,第1个光耦导通,5脚电压低于6脚电压,7脚输出低电平,第2个光耦导通,报警电路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我把上限调到1.70V 这样理论上讲应该第二路比较是高电平,第二个光耦不导通,报警电路不工作,实际情况是报警电路仍然工作,只是声音小一些,所以我感觉这个比较器好像是线性放大一样,在临界值附近会不能准确判断,

网友:
或许是震荡了?
总感觉窗口比较器不用这么多的元件。
一会发个少的给你看看。

网友:
如果被检测的电压波纹比较大,当这电压与比较器临界点电压接近时,就会频繁的的来回翻转,你看到的声音小些就是这情况的反映。你可以在R16、R22、R27的节点处对地并联一只10~47uF电容改善下。

网友A:
比较器输出不加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输出不加上拉电阻?

R28、R29不是上拉电阻了???

网友A:
额,你要这么说,我都无力反驳,好像是OC门输出的,所以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正常使用,你的这两个应该算LED导通时的限流电阻

楼主:
因为只有比较器内部导通,发光二极管才有回路,如果不导通,是没有回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你要这么说,我都无力反驳,好像是OC门输出的,所以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正常使用,你的这两个应该算LED ...

原电路图看起来是挺麻烦,自己画了一下,原理简单,不再分析。图中2.4V应为2.5V

楼主:
现在电路也能工作,只是在临界点不太理想,我想要一种突变的状态,实际是一种缓变的状态,不知道这样描述对不对,晚上我再来试试加个电容看看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第一版用的是这种电路,也会存在还没到临界值就导通的问题。
图中P14 P12 P15 P13是接引线引出喇叭和指示灯的,

这个电路是用到一个互感器相位测试仪中的,用于判断互感器接线是否正确的,目前功能均已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你要这么说,我都无力反驳,好像是OC门输出的,所以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正常使用,你的这两个应该算LED ...

这比较器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上面那两个电阻就是上拉电阻了。不要媳妇换件衣服就认不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路也能工作,只是在临界点不太理想,我想要一种突变的状态,实际是一种缓变的状态,不知道这样描述对 ...

要想改变你的输出波形,可以增加一级运放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