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快递4元包3KG 店铺那一些廉价但很重的产品可便宜买了

楼主(2020-10-3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69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92307768593
之前发过帖子,
现在有个好消息:
于2020.10.28更新运费说明:我县城某 “秃子”快递(即另1网购平台 那个御用快递)联系我给出:4元包3KG  1克-3000克 都是4元。 除西北几个偏远省份。  那这价比邮政小包就或多或少便宜些 起码续重不加费。 店铺超0.5KG商品可以尝试发这个秃子,但平台快递选项压根就没有它,毕竟对手  我发货只能填其他  单号只能自行去额外百度查询即可,且单号前面2个字母都不让写。毕竟便宜  速度应该凑合吧 当然与义乌那边几毛钱包全国没得比。 实际单号我会额外发大家的。若买多件运费重复可拍下后联系改价或直接付 过后退还你  若用平台红包 则不能改价的 只能先实付 差价再退还你们。 那就暂定2家都继续发 哪家合适发哪家  若有问题可商量来。 若产品图片有介绍续重运费多少多少 可忽略 那是之前 分段计费时编辑的 以当前更新为准。

楼主:
于2020.10.28更新运费说明:我县城某 “秃子”快递(即另1网购平台 那个御用快递)联系我给出:4元包3KG  1克-3000克 都是4元。 除西北几个偏远省份。  那这价比邮政小包就或多或少便宜些 起码续重不加费。 店铺超0.5KG商品可以尝试发这个秃子,但平台快递选项压根就没有它,毕竟对手  我发货只能填其他  单号只能自行去额外百度查询即可,且单号前面2个字母都不让写。毕竟便宜  速度应该凑合吧 当然与义乌那边几毛钱包全国没得比。 实际单号我会额外发大家的。若买多件运费重复可拍下后联系改价或直接付 过后退还你  若用平台红包 则不能改价的 只能先实付 差价再退还你们。 那就暂定2家都继续发 哪家合适发哪家  若有问题可商量来。 若产品图片有介绍续重运费多少多少 可忽略 那是之前 分段计费时编辑的 以当前更新为准。

之前运费较贵 现在便宜了,可以便宜买些了,机不可失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7270419525

可以2个串联,得到正负50V和公共点0V 3组电压,我就用手头的电源试了试, 发现也可以串联没问题,比如我那50V的中兴电源,单个6A左右最大电流,单个300W功率,然后假如需要+50V 0V -50V 3组电压,那就可以这样2个串联起来,就可以得到3组电压了于2020.10.28更新运费说明:我县城某 “秃子”快递(即另1网购平台 那个御用快递)联系我给出:4元包3KG  1克-3000克 都是4元。 除西北几个偏远省份。  那这价比邮政小包就或多或少便宜些 起码续重不加费。 店铺超0.5KG商品可以尝试发这个秃子,但平台快递选项压根就没有它,毕竟对手  我发货只能填其他  单号只能自行去额外百度查询即可,且单号前面2个字母都不让写。毕竟便宜  速度应该凑合吧 当然与义乌那边几毛钱包全国没得比。 实际单号我会额外发大家的。若买多件运费重复可拍下后联系改价或直接付 过后退还你  若用平台红包 则不能改价的 只能先实付 差价再退还你们。 那就暂定2家都继续发 哪家合适发哪家  若有问题可商量来。 若产品图片有介绍续重运费多少多少 可忽略 那是之前 分段计费时编辑的 以当前更新为准。于2020.10.28更新运费说明:我县城某 “秃子”快递(即另1网购平台 那个御用快递)联系我给出:4元包3KG  1克-3000克 都是4元。 除西北几个偏远省份。  那这价比邮政小包就或多或少便宜些 起码续重不加费。 店铺超0.5KG商品可以尝试发这个秃子,但平台快递选项压根就没有它,毕竟对手  我发货只能填其他  单号只能自行去额外百度查询即可,且单号前面2个字母都不让写。毕竟便宜  速度应该凑合吧 当然与义乌那边几毛钱包全国没得比。 实际单号我会额外发大家的。若买多件运费重复可拍下后联系改价或直接付 过后退还你  若用平台红包 则不能改价的 只能先实付 差价再退还你们。 那就暂定2家都继续发 哪家合适发哪家  若有问题可商量来。 若产品图片有介绍续重运费多少多少 可忽略 那是之前 分段计费时编辑的 以当前更新为准。

比如这种很重的电源,就可以多买了。偏远地区也不怕了
买其他包邮产品不超重时 可联系去掉运费 即使超重如果重复也可以减免运费 具体联系
电源全新高品质 高斯贝尔代工给通讯设备 默认5年质保

此电源还可与其他电源搭配 串联 或并联 达到所需的电压 电流目标
比如音箱功放方面:要+50V 0  -50V  即可2个此电源输出串联 即可  3个点的电压 接头处是0V
电源上家说是中兴基站网络设备专用的,功放机据已经买过的他们说也很好用,上海高斯贝尔代工的,质量相当不错,电流巨大,买的多可以优惠些,买前要联系 总之实际买可以优惠,买其他电源也可以当赠品白送
弄得几箱全新未开封电源,全新气泡袋包装,每箱40个,很重特厚将近3毫米厚的铝合金外壳,带指示灯,是50V ,实测电流(我是用风扇测试,串联3组每组18V多电压) 对比稳压电源,我的稳压电源是高端的,可以串联 并联 高达60V,所以可以调成50V。然后这种中兴电源我对比稳压电源 串联3组风扇 和用56V三轮前大灯灯泡 实测实际电流≈5A左右功率相当巨大,达到250W左右,(但是有1个客户,说,电流只能4A左右可以达到,他说我测试的功率达不到,具体大家有仪器的,可以分别测试测试,然后告知我,重新描述一下,尽量如实,因为我当时只是用风扇测试,没有专门负载)
这个表面标的是:50V 2.5A,实际电流将近翻倍,整体用铝合金特厚的罩子包裹,将近3毫米厚,进口超大功率MOS管 整流管,内部做工就是用料豪华国产标准电源,初级2大电容,次级4个63V大电容,带指示灯,背面绿油油的的,和光宝电源有些神似,给中兴基站设备代工的,质量当然不会差,毕竟中兴设备1年365天不可能休息,长时间恶略环境使用极为苛刻可靠才可以,基本的过热 过流 短路保护一应俱全,可以代替现在POE监控摄像头 POE交换机,相差2V电压根本没事,已经试验半月代替POE 48V没问题,因为电流巨大,所以带十几路的估计没问题,
另外 因为有背面IC参数,所以还可以更改电压,另外根据买的人他当做功放20-50V电源测试反馈,可以完美稳定改电压,就是背面U1旁边的R27电阻,那个56K电阻,电阻缩小电压降低,电阻加大电压升高一定范围内,大家可以试试去,

下面看图,我随便只用我店铺这种中兴的50V电源测的图片,2个串联就可以得到3组电压点了。
我只是告诉大家方法,不一定非得买我的东西,毕竟我卖的贵,我只是提供大家这么1个参考思路,我们遇到特殊电压的设备,就可以用便宜的方式,买2个串联起来,得到其可以使用的电压参数。
  分          割           线
-----------------------------
下面介绍点串联并联常识

另外用另外一种电源,实际展示一下串联成果:可以放心串联 /并联没问题

2017.5.12号,自己亲自测试,2个串联,可以给任意常见笔记本充电,2个串联电压为22V左右,如果电脑端登陆,可以看到亲自测试插电动车 三轮等视频,而且还带5Vusb,冲手机平板充电宝等等,如果另外一直12V4A串联,则带2个笔记本都没问题。下面看图,这种惠桑的12V有2组输出,把那2根长的红黑 串联即可,另外4组分别也是12V和5V正负4根,那个较短,不方便串联。
另外,如果停电了,可以拎电动车电瓶进屋,然后把12V多并联几个,给光猫 路由器等等供电,然后带笔记本,还可以5V手机平板充电,当个万能的UPS,因为这个低至22V才会保护,所以4组电瓶的56V电压,估计用半月带笔记本 路由器 手机平板等等都没问题。适合没有电源的地方长期用笔记本。

网友A:
是不是选好了东西,算好总价,不超3Kg就加4元就行?

网友:
我相信兔子,现在兔子在补贴抢快递渠道,放心薅羊毛,派件的还是四通一大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选好了东西,算好总价,不超3Kg就加4元就行?

是的, 无论多少 只要不是西部偏远 统统4块钱

网友B:
先收藏店铺,有需要来啦看看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收藏店铺,有需要来啦看看那

是的 是的

楼主:
加拿大键盘 又便宜了

楼主:
经过10几天发秃子快递,,极兔速度也可以,不慢 也不快,基本上也就这样。看来是可以长期发他了 只要价格不离谱

楼主:
还有这种 42V 锂电池平衡车充电器 半成品裸板
4元多点便宜出,工厂要了大部分,还有2小箱

楼主:
还有一种特殊的鼠标,好像全网就我暂时有,主要是销往台湾或香港地区的USB鼠标,关键是带声卡 喇叭 麦克风功能,
免驱,插上即可当喇叭了,亦有外接输出3.5音频口,可以外接大喇叭,适合某些情况下,没办法安装喇叭 即可用鼠标当音箱了,有热键,瞬间静音 ,图片几十张,这里只上传几个算了。价格10来元左右

楼主:
另外还有这种特殊电源,交流直流通用,不必区分正负极,输入端,惠桑这种,低至 25V -110V  直流交流均可使用,输出12V 5V 双路,2个串联可带笔记本电脑充电, 据说是火车上面模块,我也不清楚是否是这样,大铝合金厚重壳,不是逆变器,比逆变器安全,等于是压降模块,适合铅酸电动车电池 供电
反正大家都会改,我可以提供些DC线,自己改的话,惠桑的10多元,适合2-3轮铅酸 或锂电池 电动车 外接笔记本供电 5V充电  可以续航几十个小时,

网友C:
感谢楼主的科普,但是电源的串联和并联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最好是一样的电源。串联使用只能应急使用,而且不能超过额定电流,一旦超过额定电流电源是不会保护的,大多数都会烧其中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科普,但是电源的串联和并联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最好是一样的电源。串联使用只能应急使用,而且 ...

是的,主要是高品质电源才可以,因为保护功能较好, 如果电源过流 就保护了,就整体没电压了,山寨电源还是算了 虽然山寨电源也有保护,但是长期用 不推荐山寨电源 ,正规电源都是有保护的, 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