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通用电气公司韩国制造的不知道是什么的神秘设备

楼主(2020-10-30):
一大堆东西一块收回来了,开始没注意是啥 以为是个收音机,仔细看了下发现原来是——————
大家自己看看吧
里面挺简单了
看样子也有三四十年历史了

正面如图,奇怪,电脑上看图是正的 上传上来怎么又不一样了

拉出天线背面 背面一大堆英文不懂

拆开一看,以为多神秘的东西 就这么简单 背后毛都没有

正面眼见也很少 就这几个

喇叭

装电池后按着嘀嘀嘀的响 很有神秘感

这是干吗用的 发送摩斯电码后干吗用?

网友:
摩斯电码练习器

网友:
莫尔斯电码练习器,就是练习拍报用的。。。。。

网友:
这是个玩具对讲机,大概类似当年流行的CB电台

网友:
摩尔斯电码学习机,机壳上不是电码么,A.B.C.D.对应1,2,3,4。

网友:
带发报功能的对讲机

网友:
会不会是间谍设备?

网友:
这是30年前的对讲机,当年我买的那对,花了55.为了买它,我偷了我全部的存款,30多块,250兄弟偷他爹10,芥菜疙瘩兄弟偷了他家10,最后我们三人凑了55才买下的这对这玩意,回来我们老太太将我赶出门,不管饭,不让回家。那个比这个复杂,当年剖析过电路,一共5-7个管子,也带MORES按钮,语音报118米,摸报更远一点,很拉风的,可惜换了个俄罗斯方块游戏机,后来这对对讲机让他们给捐给八中了,(让他们老师给没收了)

网友:
玩具对讲机,一般都是49M频段的

网友:
图片,角度转了,最好再修改一下分辨率 再保存。否则发上来还是歪的。
    莫斯表 收了,所以 SOS的 是 3短  3长  3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