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快进桌面的时候立马重启,大致什么原因?

楼主(2020-10-30):
请教大佬,电脑快进桌面的时候立马重启,大致什么原因?cpu风扇正常,硬盘内存都拔插过了。

网友A:
系统损坏?重装试试。
内存颗粒损坏?进PE测下内存。

网友:
显卡问题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显卡故障率比较高

网友:
换cpu试试吧,cache故障容易出这个毛病

网友:
用U盘启动盘试试就知道

网友:
如果每次都是快进桌面的时候重启,非常有可能是某个程序、服务或驱动导致,可以尝试进安全模式看下看正常不。

网友:
只有一个原因—电源功率不够!!!
如果换个功率大一些的电源不能解决问题,送你一台新电脑!!!

网友:
先 pe 环境下做些个能让风扇狂转的事儿吧,
如果能坚持不灭,
那硬件问题的可能就很小了

网友:
系统--内存(内存附近电容)----电源,显卡的话蓝屏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损坏?重装试试。
内存颗粒损坏?进PE测下内存。

系统崩溃,重装解决。谢谢!

楼主:
兄弟们,好景不长。
重装系统后,一周左右,又出现重启若干次能进系统,使用过程中突然重启,再也进不了系统了。
都是快进系统的时候重启,还有,开机有个启动选项,键盘方向键不能移动选项。

网友:
这种的话找硬盘和板子的问题 看看12V的

网友:
电源有问题,

网友:
就是软件的问题!
重装系统,不要装360等这类软件试试。保证正常。

网友:
CMOS电池?,,,硬盘系统格式不对?进BIOS设置下,我上次就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