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红宝石电容是真的吗?

楼主(2020-10-30):
立创商城上买了几个红宝石电容,收到后发现引脚居然不是铜的,是铁的,磁铁可以吸住,是真的吗?
外观,YXA系列

耐温105

顶部K

磁铁吸住引脚

这个电容是真的吗?

网友:
无所谓的电路,当真的用
要求高的电路,当假的用

网友A:
有个处理工艺叫镀镍镍是带磁力反应的
刮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处理工艺叫镀镍镍是带磁力反应的
刮一下,就知道了

镀镍的话很薄,磁力不应该这么大,剪了一截,刮开也看了,不是铜

网友:
立创也有假货了吗

网友:
刚刚刮了华秋商城买的rubycon电容引脚,
也是磁铁能吸住,最外层镀锡,第二层镀铜,最內层不是铜色,但也不是铁脚,因为能吃锡。

网友B:
红宝石基本都是铁的,只有个别系列是铜的,所以如果是铜的反而可能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宝石基本都是铁的,只有个别系列是铜的,所以如果是铜的反而可能是假的。 ...

那请问一下,
rubycon 电容,
正品与假货,如何判别 ?

网友:
外套看似真的 内质不清楚

网友C:
这种低档电容想要铜脚?楼主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低档电容想要铜脚?楼主想多了!

红宝石电容不算抵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宝石电容不算抵挡吧

红宝石只是牌子,黑皮这种就是普通的东西,又不是黑金刚

网友:
拆开看看是否有红宝石,如果没有,就是假的!

网友(2021-01-16):
这玩意得像充电电池那样经常充充电,长期不用隔那就报废了。

网友:
价格不便宜,
上次买来红宝石和泥吃糠,为了送二把烙铁

收到货与TB  0.1元/只的装上电源带同样的负载,波纹电压差不多一样大(说明ESR也一样)

网友:
这种红宝石,十年前用的都是铁脚的,不清楚真假。

网友:
你又不是搞生产,需要批量采购,如果这样未必然你还在淘宝买吗?零售你就当是红宝石使用有啥区别吗

网友:
现在日化的电容基本都是铁脚

网友:
不關心它是什麼腳,性能最關鍵,用電橋測試一下參數上圖看看。

网友(2021-02-25):
就当做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