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来一批千兆无线打印共享路由WinChannel WB2000,拆开看看

楼主(2020-10-30):
刚从婚恋公司收回来一批赢销通无线打印路由,内置了8G盘
拆开看看,跟官方要了新固件好像还支持KMS

网友A:
用的就是openwrt系统,随便找个路由,刷上openwrt , 功能就和你这个一样了。 没什么特别

网友:
一批用不完的求包邮赠送话说出1-2个不?

网友:
没见到8G盘

网友:
来啊~快活啊~~独乐乐不如同乐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就是openwrt系统,随便找个路由,刷上openwrt , 功能就和你这个一样了。 没什么特别 ...

最新版lede
由于一个网口,即是wan也是lan,自动识别
关键是厂家良心,默认开启了ssh,支持bree,不过固件内置了广告二维码,可以任意折腾替换二维码,或是安装爬墙kms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版lede
由于一个网口,即是wan也是lan,自动识别
关键是厂家良心,默认开启了ssh,支持bree,不过固 ...

lede早就和openwrt合并了。
openwrt或lede都有ssh, 很多路由都有,没什么特别。

网友:
家里用可能用处不是太大的说啊

网友B:
那个蓝牙的热敏打印机也能支持?吃灰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蓝牙的热敏打印机也能支持?吃灰好久了!

支持啊,安装电脑驱动,正常打印

网友C:
可惜不支持复印扫描一体机的扫描功能吧,我也用openwrt做过一个,但是不能直接支持扫描到电脑,需要用virtualhere软件代替,上次发现virtualhere突然连接不上了,太麻烦了,所以还是直接连接电脑方便

网友:
打印机路由......

网友D:
如果是支持POE那就更好了,直接可以做为AP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就是openwrt系统,随便找个路由,刷上openwrt , 功能就和你这个一样了。 没什么特别 ...

普通9344千兆固件刷不了,这是专用的固件。
这个固件是专门适配的
9344+8035(phy4)
网上都是phy0的固件,你刷了后网口不通
7620和7621固件倒是一堆。
9344就是刷,带的插件过多影响速度,有的插件还不匹配要自己修改
刷机教程一堆,改固件的教程很少。
7620mtk无线就玩玩罢了,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支持POE那就更好了,直接可以做为AP用了

poe千兆转12v模块有卖的15元好像
8芯+2供电一样解决poe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不支持复印扫描一体机的扫描功能吧,我也用openwrt做过一个,但是不能直接支持扫描到电脑,需要用virtu ...

扫描别想了
除非自己编写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就是openwrt系统,随便找个路由,刷上openwrt , 功能就和你这个一样了。 没什么特别 ...

本来就没什么特别的
特别的就是phy4
除了中兴615和爱快X1是phy4
其它8035,phy4的机型很少
不过这板子硬改移动电阻可以改成phy0
目前集客,高格,小博,橙子,四海,碧海威,op,kos,中兴615v3等都可以刷
玩路由的,基本都会刷机
刷机别讨论了,因为3年前就搞定了这些固件
要讨论就讨论怎么引出nand引脚刷成爱快X1

网友D:
路由宝是32+128M的配置,20块钱一片的板子,也是7620,我这里用了3年了,还算是稳定,我是工厂用。
所以,你这个9344多钱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由宝是32+128M的配置,20块钱一片的板子,也是7620,我这里用了3年了,还算是稳定,我是工厂用。
所以, ...

全新带电源,
你能要多少台?
你能全要的话运费自理,价格和二手7620价格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