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凯思特PD充电器(双口Type-A+Type-C版本)拆开看看USB-A口到底是何方妖孽

楼主(2020-10-30):
单口版本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980
以下版本跟上面单口完全一样的结构,只是多了一个了USB-a部分,本帖只做USb -a部分补充

拆完单口的,看见单口的有空位装usb-a,跑了一下电路,有个电源芯片和识别芯片。这两个芯片的结构理论来说可能就是有快充功能的,咨询了淘宝客服,客服说没有。那我就不信邪了,买来看看

又弄了一个

包装一样的

砸开

这充电器都什么毛病啊,为什么每次砸开永远都是爆一个三角形

拿出来总体结构是一样的

多了一个USB a插口

侧面电感很抢眼

这里有个8个脚的芯片P3270,管电源的

。。。。。。。是个降压芯片。。。。

另外一边是个数据识别芯片RH7901

5v 识别dcp、三星、苹果

测试,空载的时候主电路输入到c口小板为5v

TYPE-C口激活快充之后,主电路整体电压提升到高压。此时TYPE-A口为降压模式充电。

行吧,交学费了,不一定所有带识别芯片的都是快充,长个记性。

本帖不做推广,麻烦淘宝客们不要在下面打广告,有需要可以去爱淘优惠购翻翻

网友:
质量还真的不错

网友:
因为好奇又多花了十几块

更新:

给凯思特PD充电头做极限输出测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522

网友A:
测试结果是A口不支持快充?还是不支持双快充输出?

更新:刚咨询了店家,确认USB-TYPE-A不支持快充

网友B:
既然A口是普通充,所以C口到底支持QC吗?

更新:支持QC2.0/QC3.0、最高12V

网友:
这个充电器 不能单一输出29W (除非买单一C 口) C口加USB  输出是固定的, C口18W USB口5.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结果是A口不支持快充?还是不支持双快充输出?

是的,我也咨询了,也是这样结果。因为我拆机看见u口有识别芯片,所以怀疑是快充的

网友C:
关键是我到哪里去找两头都是TYPE-C的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A口是普通充,所以C口到底支持QC吗?

看内部电路是支持QC快充的

网友:
我买的带A口的,坑了

网友:
力创这块万用表最近发现抗干扰不行,测量某些开关电源时40v档位读数严重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我到哪里去找两头都是TYPE-C的线呢!!

我买的是谷歌的cc线,16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我到哪里去找两头都是TYPE-C的线呢!!

网友:
也入手了一个,a口确实没有快充功能

网友:
这款想要快充买单口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咨询了,也是这样结果。因为我拆机看见u口有识别芯片,所以怀疑是快充的 ...

a口支持苹果2.4a吗?如果充2部iphone,是不是c口处于PD快充下,a口也能输出5v 2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a口支持苹果2.4a吗?如果充2部iphone,是不是c口处于PD快充下,a口也能输出5v 2a啊? ...

理论是的。两个不干扰的

网友:
设计思路清奇

网友:
谢谢分享。好奇害死猫系列。。。。。为什么装这快充识别芯片?我也被这芯片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