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NI-Cd电池充电截止电压

楼主(2020-10-30):
以前不怎么接触充电电池具体参数,今天买了个带显示器的充电器试着给两个久电池充电,这个1.2V电池充电到1.57V了也不停正常吗?

网友:
一般到1.4多差不多该停了,这个充电器可以选择,电池类型嚒?

网友A:
这个充电器多少钱 ,能充锂电? 1.2V NI-Cd 但能耐过充,剃须刀 里面就一个傻充。

网友:
NI-Cd 没充电截止电压一说,简易充大概充到1.5算满,多少点无所谓, NI-Cd 很耐用,精确点就用负电压检查了,到最高电压后每节电池下降10mV为充满, NI-HI也差不多,没 NI-Cd 耐操,精确点用零电压斜率检测,或者。。。。温度突然变高了(不用测电压)就满了。 回忆起以前玩模型了, NI-HI是最难侍候的,现在锂电简单多了。

网友B:
1.7都正常,别说1.57,镍氢镍铬对充电限制电压不严格,充电器根据电池内阻决定充电电压,快充的话电压可以1.7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多少钱 ,能充锂电? 1.2V NI-Cd 但能耐过充,剃须刀 里面就一个傻充。
...

75一套,说能输出我一插手机刚充一下就停了,整跟卖家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都正常,别说1.57,镍氢镍铬对充电限制电压不严格,充电器根据电池内阻决定充电电压,快充的话电压可以1. ...

最后充满是在1.6停的,标700最后显示充进348

网友:
大多1.55v我一般参考一下温度(手摸差不多体温)

网友:
1.45v,应该是这样

网友:
手上的C4充老公,显示也是到1.5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