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挖孔补洞的维修

楼主(2020-10-30):
线路板烧坏,挖个洞补上看运行没毛病

网友:
哗,补胎见过,补电路板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中科院,厉害鸟

楼主:
机器设计合理,选件不错的,但电路板工艺问题猜测为降低成本,过孔没有封闭,没有喷三防清漆,如果这样做,就没有我开孔补洞的事啦

网友:
我以为是弄块方便面加点502搞定的呢哈哈哈

网友:
以为是弄块方便面加点502搞定的呢哈哈哈

楼主:
另外一个今天也好了也学习超声波功率控制与保护,设计合理,加工工艺问题

楼主(2021-01-16):
工作一直正常,前天突然报e8错误,提示是发生器过流,为确认故障点,更换对调主机,发现探头坏,打开探头内部发现地板有碎陶瓷,以前保内坏过也是这个故障,拆下,发现四个陶瓷片都碎啦,上马爸爸哪还找到同样大小的压电陶瓷片,拆的时间却拆不开,谁知道怎样拆开,更换注意事项

网友A:
用过做塑料包装的超声波,炮头和主机要调谐振,不能单独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做塑料包装的超声波,炮头和主机要调谐振,不能单独修

主机能自动跟踪,但范围很窄

网友:
这类资料了解得很小 感觉国内超声电源还是大笨粗的状态,德国海尔曼的电源做得很小巧!

网友:
看上去是10年前的设备了~ 还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