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硬盘虚焊问题,新手不太懂,请教前辈

楼主(2020-10-30):
焊好后在拆开主板有很多地方没焊锡,不知道是不是植锡不均匀得问题
助焊剂

锡浆

钢网

刚开始接触这个这些,请前辈们指导
疯抢

网友:
没上助焊剂,植珠不均匀,温度不到位,没有摇芯片,这些都会导致你图上的情况(PAD平的部份引脚没焊上)。

网友:
钢网和锡浆都是比较好的品牌了,风枪虽然一般,但是也能用了。

网友:
图片不清楚

网友:
植锡不均匀,看我的帖子

网友:
焊盘上点锡

网友:
不要不舍得用助焊剂~

网友(2020-11-30):
是不是字库方向搞错了?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
不是没焊上去  锡浆不好,有的锡完全融化了,有的没有完全融化,拔掉就是那样子

网友:
用松香把焊盘熏白再焊颗粒。松香也是不错的助焊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