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超声波清洗机的震子怎拆的?

楼主(2020-10-30):
收了台超声波清洗机。震子坏了。有谁知道震子怎么拆的吗?

网友A:
这玩意直接就是粘在水槽上去的,你拆它干嘛!不好弄掉的话直接再粘上一个就行啊。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直接就是粘在水槽上去的,你拆它干嘛!不好弄掉的话直接再粘上一个就行啊。 ...

刚拆出一个。看上去是粘上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拆出一个。看上去是粘上去的。

中间有个螺丝的,要卸下来。

网友:
楼主拆下了,新的用什么胶水粘住?

网友C:
这个不是烧结上的么,粘上高频振荡应该会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有个螺丝的,要卸下来。

空完了,中间的螺丝头是定位不动的。第一个给搞掉了。正确的拆法是这样的:边上胶水用小磨头磨到接缝处。用薄的不锈片或铁片一头对着接缝处。别—边用铁锤轻锤一边转一圈。整圈转完后用扳手在震子上边一转就慢慢松动拆下来了。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烧结上的么,粘上高频振荡应该会掉吧!

是啊。第一个拆坏了。不知用什么东西才上得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第一个拆坏了。不知用什么东西才上得了呢?

没事,我之前振子脱胶拆的时候也像你一样把螺丝给弄掉了,后来我直接用卡夫特铸工胶粘的,不会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第一个拆坏了。不知用什么东西才上得了呢?

好好的拆他干什么?
振子要用专用胶来粘的,螺丝应该是碰焊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的拆他干什么?
振子要用专用胶来粘的,螺丝应该是碰焊上去的。

坏了,测了没阻值了。好的也不可能去拆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我之前振子脱胶拆的时候也像你一样把螺丝给弄掉了,后来我直接用卡夫特铸工胶粘的,不会掉 ...

哦。可以吗?是4个共240W的/单个60w。

网友:
专用的振子胶,淘宝有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了,测了没阻值了。好的也不可能去拆它啊?

这个就是振子压电陶瓷片,正常的也测不出阻值吧。

网友:
我这里的4台水槽型清洗器,一台机器振子就20个,

网友:
能否改到 家里不锈钢 盒 洗菜用 洗碗用。

网友(2023-06-29):
直接更换超声波换能片不行吗

网友:
通常可以直接更换超声波换能片

网友:
这种胶是不是高压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