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热风枪选那个好?

楼主(2020-10-30):
买来拆路由器的内存、闪存、和cpu的。
买谊华的没问题吧?
另外下面这三重买那个比较好?

网友:
同问 最近也有入个热风枪的想法。

网友:
我用的最后一款  很方便  风力也很大  一般我都用5-7档

网友:
都一样的,这种非气泵式的控温都差不多,拆得好不好看你技术

网友A:
我只用第一款外形的,两个旋钮的昨天刚用坏一个,换了50+个N1的闪存后,发热丝断了。送群友了,运费他掏的15块,淘宝发热丝20左右包快
其他两种,第二个别买。最后第三个我买了2套,用起来有点点费劲,还有手柄比一般风扇的手柄长一截,头部也长

网友:
我用快克 857DW, 感觉非常好用

网友:
那个瓦数大买哪个

网友:
买个快克2008啊

网友:
第一个比较好

网友B:
出两个快克857d,不是数显的,100邮费到付了,需要的来,有一个没有支架了自己天宝买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第一款外形的,两个旋钮的昨天刚用坏一个,换了50+个N1的闪存后,发热丝断了。送群友了, ...

好的,现在就看第一和三在双11优惠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两个快克857d,不是数显的,100邮费到付了,需要的来,有一个没有支架了自己天宝买一个吧 ...

使用正常吗?有图片吗?走闲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正常吗?有图片吗?走闲鱼?

使用正常,不走闲鱼,要的加我微信cwzhtc,百十块的东西从不走闲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