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最简单的充电器。充电线路。

楼主(2020-10-30):
这是个什么三级管在哪里废旧充电器或者是电子垃圾桶。能替换到?

网友A:
就是一个普通的npn,只不过是用来检测电流然后亮灯用的

网友:
五块钱买的头灯用的这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普通的npn,只不过是用来检测电流然后亮灯用的

检测电压吧,充满会灭灯,任何三极管都可以吗?

网友B:
这充电线就是给遥控玩具小汽车小飞机电池充电用的,比较伤电池,最好不用。用4056自己做一个都比它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充电线就是给遥控玩具小汽车小飞机电池充电用的,比较伤电池,最好不用。用4056自己做一个都比它强。 ...

那就弄个别的4.2的充电头接线代替了

网友C:
买4.2的充电线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4.2的充电线应该可以

以前买了很多小野人,买了些jst焊一下就多出来很多飞机电池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