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看看拼多多百亿补贴的小天鹅8kg变频洗衣机如何?

楼主(2020-10-30):
家里添加一台洗衣服,放置在楼顶上,方便使用。
考虑到家里原来的6kg比较小,这次8kg起步。
这几年都流行变频了,那就买台变频的洗衣机试试吧!
哦,对了,之前咨询过客服,现在的洗衣机全都是铝线电机了。

拼多多百亿补贴后价格899,比淘宝,京东都便宜。选择这个型号主要是看中了有一键脱水(方便老人使用),其次支持瀑布水流。啥叫瀑布水流,自己百度一下吧!就是多了两个水道。

外观中规中矩,面板是半透明塑料的或者亚克力?

洗衣机功能面板。
支持自由洗涤编程。

能耗。

不锈钢内筒,明天再去测量一下容积。

有两个线絮过滤盒,两个瀑布水槽。

后盖被螺丝拧出了很深的压痕,一看就是电动或者气动泵打上的。

下面来看看桶。

不出意外的使用了普通的弹簧吊杆减震器,
而没有使用空气阻力减震器。

放水机构。

直接标准铝线电机,挺“良心”的。

出水口为何有个塑料管通道?
以前的洗衣机就没有这个东西,难道是为配合“桶风干”来使用的。

过滤网居然用了双层。

楼顶使用洗衣机,压力不够,就买了个增压泵。
这种结构的增压泵,工作时噪音很小,以前那种有空气罐的那种,噪音超级大。

现在进水速度快多了。
变频机器洗衣脱水的声音都很小。这是优点吧!

拼多多的百亿补贴感觉真香,不学淘宝的满减等手段,简单粗暴。

网友:
看看后续效果吧

网友A:
箱体材质:镀锌钢板,没有一点好感。上一台小天鹅就是钢板全锈通了,本来机器还蛮好,就因为壳锈通报废,现在直接找朔料外壳的

网友:
箱体材质:镀锌钢板,没有一点好感。上一台小天鹅就是钢板全锈通了,本来机器还蛮好,就因为壳锈通报废,现在直接找朔料外壳的
镀锌钢板质量很差,一台滚桶的没用多久就锈得脱漆了,和倭人造的镀锌板比真是天壤之别。

网友B:
头次见到内转子电机直驱变频洗衣机,不过我觉得定频也不错,至少在电子方面结构简单故障点少一些,只是铝线电机有点坑。

网友:
我的二手金羚  到我手之前就快10年了 到我手换了两次电容一次进水电磁阀  一次皮带 除了声音大点蛮好用   用了应该有4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箱体材质:镀锌钢板,没有一点好感。上一台小天鹅就是钢板全锈通了,本来机器还蛮好,就因为壳锈通报废,现 ...

洗衣机一直放在,除了洗衣服,洗衣机上盖就没有盖过。如果反正一天,怎么做估计二十年镀锌板都不会腐蚀。

网友:
我这台差不多,我这台是去年夏天买的,也是八公斤的,当时花了好像是800还是900?本地实体店提的,感觉这个不是很好用,操作很麻烦,没有我结婚的时候买的那个松下的四公斤的好用,他这个时间设置的功能就是鸡肋,而且是个麻烦的鸡肋

网友C:
潮湿环境也敢用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次见到内转子电机直驱变频洗衣机,不过我觉得定频也不错,至少在电子方面结构简单故障点少一些,只是铝线 ...

变频取代定频是趋势,阻挡不了。。按照结构简单的思维来考虑,20年前老捷达电子功能很少,故障率也很低,为什么没市场了??还不是被新技术取代了,趋势

网友D:
前几天拆了个海尔的滚筒洗衣机,甩干功率440W 17000转 依然标的很清楚铝线

网友:
测一测电机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潮湿环境也敢用铝线?

几千的西门子松下一样也是铝线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潮湿环境也敢用铝线?

我倒是觉得,
表面绝缘漆技术进步了的话,
根本用不着非得铜线,

接头处处理得好一点儿,
寿命上基本没区别

网友:
我家用的也是小天鹅滚筒,刚开始脱水经常速度上不去,震动大,会“走路”。客服说是里面衣物单边了,要放松散一些,要平衡。
现在又有新情况,脱水速度没问题了,也不容易单边了,但高速运转时的噪声极大,感觉比新买来时大了一倍。
反正能洗干净衣服,噪声大就大吧,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去修肯定不划算,等彻底不能用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
1986年买的“水仙”双筒洗衣机,中途换过两次多功能开关,换过四五次皮带,换过两次轴承和密封垫,从城里搬到乡下外婆家,一直用到2009年,实在看不下去姥爷用砖头垫着外壳还在用,拆下两个电机之后其他扔了,被姥姥和姥爷混合双打了我一顿,买个滚筒的“赔罪”才算勉强过关,现在想被他们混合双打都没机会了,姥姥姥爷先后差两个月在2010年过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拆了个海尔的滚筒洗衣机,甩干功率440W 17000转 依然标的很清楚铝线

17000转,是不是多打了一个0

网友:
这种就算铝线电机也不影响寿命了,主要看你使用环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7000转,是不是多打了一个0

电机的转速

网友:
问过维修站工人要买什么型号的好,回答要买总厂,背后贴的条码要有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