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联想电源适配器改21V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0-10-31):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论坛上看到坛友做的移动版T12看了以后很是心动,于是乎自己也动手做了一个,使用的是三串锂电12V,满电状态下焊接尚可,用一会儿后锂电池电压下降,功率急剧下降,完全满足不了日常使用需求,于是便想着弄个5串21V的锂电池组,欲善其功必先利其器。于是乎有了下面的故事。一日朋友给了我一个联想的电源适配器,就是下面这货输出20V3.25A,外表还算干净,改个5串锂电充电器岂不是美滋滋

准备解剖。这种小功率电源都是采用波峰焊接工艺,所以没有螺丝,拆之前先用橡皮锤沿着四周均匀敲击一遍,再用美工刀片沿着缝隙翘,多翘几次就能开了

成功撬开,外面一层铝制屏蔽罩,兼散热功能

拆掉屏蔽罩下面的焊点

成功分离屏蔽罩和线路板,来个全家福

线路板上高压部分打了很多白胶,可以起到保护作用,这点好评
板子PWM芯片采用FAN6754,资料如下,和传统的3842电源区别不大

官方给的典型应用以及典型参数

次级部分采用运放控制,型号AP4310。一路检测电压,一路检测电流,运放资料如下

正当我来回翻动电源,研究检测电路时,突然手感到一阵刺痛,脑子还没反应过来,手直接把板子丢出去了
没错!我被电了。手一不小心碰到下面这个地方了,这里是滤波电容的正极

一般的开关电源,断电后30秒左右滤波电容上就没电压了,这个断电都5分钟都多了,电容的电压竟然泄不掉。万用表测了一下电容上还有将近180V的直流电压

此次改造受伤的右手,直接电个坑。所以玩电一定要小心呀,尤其是这么坑爹的设计
先把次级的胶清理干净并把输出线线取下来

看了一下次级并不复杂于是把电源的电路反推出来了

左边的运放控制电压,右边的运放控制电流,两个光耦,左边的就是控制PWM震荡的,断电后RT/CT停振,电源不输出。所以大电容的电压一直泄不掉。这应该是防止断电后运放失调输出高压损坏设备才这样设计的
右边的光耦是反馈,这没什么好说的,首先改高电压,在R16/R17的位置并联一个100K的电阻,直接曡焊在上面,如下图所示

输出21.2V,到时锂电保护板的MOS压降大概0.5V左右,刚好可以作为补偿

改电流,拆除原来的R19 改用2个2.2K并联,也是叠加焊接

用电子负载测试了一下,恒流输出1.36A,对于2600MA的点出来说这个充电电流可以了

继续增加负载,电源就打嗝保护, 不知道这算不算成功恒流?
电压电流都改完成,就要增加输出显示了,在有限的地方,指示灯电路当然是要越简单越好

当输出电流<最大电流的20分之1转灯,当然这就用了一个灯,直接就是熄灭
找了块小板随便焊接一下

紫色线是检测,绿色是输出负极,红色是正极,另外两条是指示灯

分别焊接在如图所示位置

小板套上热缩管,固定在变压器旁边

外壳装上,并开个指示灯孔

恒压21V无负载或者负载电流小于68mA输出灯不亮(充满电了)

输出电流大于68MA,亮红灯,正在充电

恒压1A充电,(因为数码管是扫描显示的,拍出来的总是缺一位,并不是表头坏了)这种表头精度一般,凑合能用,显示误差还是比较大的。至此改造结束,转灯电流到时根据实际情况再做调整
至此改造结束,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A:
自从第一次折腾一个5V充电头,插到插座直接“砰”。然后家里就跳闸,之后就再也不敢玩高压设备了。。。

网友B:
楼主方便讲一下转灯原理嘛?看不明白

网友:
就佩服动手能力强的

网友C:
会打嗝就不叫横流,叫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第一次折腾一个5V充电头,插到插座直接“砰”。然后家里就跳闸,之后就再也不敢玩高压设备了。。。 ...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网友:
楼主这是改造电源顺便改造自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方便讲一下转灯原理嘛?看不明白

运放判断检流电阻两端的压降来确定是亮灯还是灭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打嗝就不叫横流,叫保护了。

那问题应该就是左侧的光耦在作怪了,只要输出电压变低 光耦就截止了 随即PWM不输出就开始打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判断检流电阻两端的压降来确定是亮灯还是灭灯

运放型号随便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判断检流电阻两端的压降来确定是亮灯还是灭灯

谢谢哈,看起来是把检流电阻上电压降分压送入运放正负,是利用失调电压工作吗?

网友(2021-06-24):
这个电路怎么增加充电红灯,充满绿灯

网友:
没看懂,电源适配器和充电有什么关系,怎么会出现充电?

网友(2021-07-25):
也有联想电脑的适配器 也想改21v充电器,

网友(2022-01-26):
拆都拆开了,开孔,加风扇,电源适配器寿命更稳定,迷你电压表直接上一个岂不乐哉。。

网友D:
真希望楼主能给我讲讲LM358实现转灯的电路,我用个电源适配器改锂电池充电器,原适配器上就没指示灯,我想加装个空载绿灯,充电红灯,可惜不会加。

网友(2022-03-06):
引用 楼主:
那问题应该就是左侧的光耦在作怪了,只要输出电压变低 光耦就截止了 随即PWM不输出就开始打嗝了 ...

大佬再研究一下,加个横流电路,可调横流也不错。
我也有一个DELL的电源,想拆了改造一下,加调流(横流)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希望楼主能给我讲讲LM358实现转灯的电路,我用个电源适配器改锂电池充电器,原适配器上就没指示灯,我想 ...

光转灯还不行,改锂电充电器得改横流,不然电池电压低的时候会超功率,电源会打嗝的。
我想改431+358改横流可调,但是还没研究明白。如果研究明白了到时候也分享一下。

网友:
恒流要在PWM芯片那里改,384X,限制功率,有的IC直接就叫CC模式或者CV-CC,你要修改的是场管下面的电阻,限制场管电流就达到了限制功率的目的

后面这个电流保护不用动,作为第二层保护

你这个改法触发保护了,例如电池单节3V5节15V,电源过流就打嗝,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第一次折腾一个5V充电头,插到插座直接“砰”。然后家里就跳闸,之后就再也不敢玩高压设备了。。。 ...

习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