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60元的蓝牙音响不充电或者单板电流偏大

楼主(2020-10-31):
60元的音箱音质还可以,不过也折腾,4个箱子故障各不一样,我碰到m53508三端稳压发烫,或者4606  mos挂掉了,不充电不开机。板子正常基本都可以通电开机充电,不过usb充电口不行,电流偏小准备改2.0TYPE-C母座 带小板的,电流可以上两安,嫌麻烦得直接买tp5100充电板一个也才3元。不说了直接上图,明早还要起床搬砖!

楼主:
叠焊,数据线要连上,这个口可以读内存卡的

网友:
叠焊,这个想法太好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叠焊的思路实在是太牛掰plus

网友A:
楼主,你也买了一个啊,我把u口修好好发现充电电流好小啊,你改TYPEc后充电电流就上去了?那就是原来的usb口承载电流能力太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也买了一个啊,我把u口修好好发现充电电流好小啊,你改TYPEc后充电电流就上去了?那就是原来的usb ...

改口后一般两安可以,但是4606要是带载不行,你就直接买个tp5100就好,然后拆掉4606,tp5100包邮也才2.5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口后一般两安可以,但是4606要是带载不行,你就直接买个tp5100就好,然后拆掉4606,tp5100包邮也才2.5 ...

我觉得是单片机驱动的4606管子芯片散热没做好,类似的我也遇到过,七电可调压移动电源电池盒充电有气味,好在及时发现,原来是单片机控制的mos管烧直通,而且充电没保护变成电池触片5伏直连,当初TP5000不便宜,拆掉故障芯片用4056充电板替代,只是激活保护板输出有点麻烦,换完电池需要拆盖按下保护板激活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口后一般两安可以,但是4606要是带载不行,你就直接买个tp5100就好,然后拆掉4606,tp5100包邮也才2.5 ...

电路我没仔细看就装回去了,它这个是USB 5V充电把,但是电池是串联的7.4V,所以还要先升压上去才能给2串电池充电吧?

楼主:
不行就用这个改,拆掉升压mos就行,电池是两并,串联8.4v

网友B:
不开机情况下,机子的静态电流是0.16A,m53508三端稳压发烫,麻烦楼主介绍一下是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情况下,机子的静态电流是0.16A,m53508三端稳压发烫,麻烦楼主介绍一下是如何解决此问题。 ...

M5350B这个损坏了,需要更换,这个是给那个USB A输出5V电压的,相当于充电宝。这是个5V三端稳压芯片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感谢各位坛友对我的支持。向大师们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5350B这个损坏了,需要更换,这个是给那个USB A输出5V电压的,相当于充电宝。这是个5V三端稳压芯片 ...

非常感谢!如果不要充电宝功能,拆除这个是不是也不影响音箱的播放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如果不要充电宝功能,拆除这个是不是也不影响音箱的播放功能。 ...

应该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就用这个改,拆掉升压mos就行,电池是两并,串联8.4v

这个板子要接到原板子的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如果不要充电宝功能,拆除这个是不是也不影响音箱的播放功能。 ...

拆掉,充电没有指示的,板子空载情况下,电池端正负极电压应该在8.4以内,空载板子上电,电池检测灯一般3个常亮一个闪烁,mos正常的情况下检测电池负极端贴片采样电阻r050,这个损坏会造成mos不触发升压。

楼主:
这个板子不建议改吧,板子宽电压5至12输入,充8.4v必须要大于9v的输入电压当然改好了充电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情况下,机子的静态电流是0.16A,m53508三端稳压发烫,麻烦楼主介绍一下是如何解决此问题。 ...

换掉三端稳压,空板上电正负极电压在8.4上下跳变,同时指示灯三灯常亮一灯闪烁 要是没6至8.4就是mos没触发升压 ,负极贴片电阻坏也会造成mos不升压,电阻完好的话就换,mos,就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