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温湿度计2不在线,也不能和插座 · 蓝牙网关版2联动

楼主(2020-10-31):
   温湿度计2连手机的可以读出温湿度曲线的,1小时一条记录,比如8;00,9;00都能看到。蓝牙连接距离,经测试最多4米无阻挡,到6米就搜不到了。插座·蓝牙网关版2,就是49那个带电量计,砍掉了USB口的,wifi功能是全部正常的,用来控制米家加湿器99元,siri或bixby拉起小爱同学,真的很享受。

      但是温湿度计已经挪到插座边上了,还是经常不在线,问小爱卧室温度,小爱直接回答设备不在线,米家查看蓝牙网关也没有设备。手机开蓝连一下温湿度计,网关里又出来了,但只是偶尔能远程查看到温度。昨天早上,插座、温度计全删除、复位,正常了一上午,控制加湿器开关也好了,中午路由器断电1小时后,一切又回到老样子,蓝牙网关看不到!

楼主:
早上正常

甚至可以联动插座了

但是,2点左右路由断电了1小时,一切回到了解放前

楼主:
怎么办退货换涂鸦ZigBee套装吧,手机得装两个app,还贵不少。要不给温湿度计,外接个台灯开关,每天手动重启下?这货还是纽扣电池

网友A:
它的连接速度慢,查看历史记录又要更长的时间。

准备再买个带蓝牙网关的米家摄像机2K Pro版配合这温湿度计用,去实体店体验一下发现没有老的1080P的好。

新的虽然是2K的,但是用的垃圾H265编码格式,画质太差了。就不想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连接速度慢,查看历史记录又要更长的时间。

准备再买个带蓝牙网关的米家摄像机2K Pro版配合这温湿度计 ...

恩,无奈啊,因为zigbee套装比较贵,所以暂时留着米家不退了。现在吧温度计,粘加湿器旁边了,试试看长期稳定不

楼主:
最新测试结果,我双11又买了一个温湿度计2,放加湿器旁边了,不再掉线,能实时查看,但是联动仍然看心情,时灵时不灵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新测试结果,我双11又买了一个温湿度计2,放加湿器旁边了,不再掉线,能实时查看,但是联动仍然看心情, ...

原来那个放床头柜上,当普通温度计看了

楼主(2021-01-02):
还是准备涂鸦的zigbee了,米家的灵魂联动受不了,前两天万家乐热水器爆管,爆的是热水器冷水进水口,对就是进水口铜接头爆开了一个窟窿,万家乐威武5年即报废!绿米的水浸也不想买了,准备换套装

网友B:
升级一下固件。4米距离,信号少了一格。没有断连,插座断电再通电也没问题。

网友C:
米家温湿度计2
方形那个便宜货
本来就是不能接到网关里面。。24小时刷新数据的。。
百度下,以前就有人反馈过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一下固件。4米距离,信号少了一格。没有断连,插座断电再通电也没问题。 ...

断连无所谓,主要是联动依然啦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家温湿度计2
方形那个便宜货
本来就是不能接到网关里面。。24小时刷新数据的。。

蓝牙的好像都不行,青萍99的大哥大闹钟pro版好像也联动的不太稳,工业都用wifi低功耗zigbee,看来不是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