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Winner壁挂时钟

楼主(2020-10-31):
时钟有点老旧,里面有灰尘,用酒精清洗了下,上图片。

网友:
看有点黄,应该用了好长时间了吧

网友:
这个机芯感觉是假的,上面印着 日本制造,但拆开看看一股浓浓的山寨味。。。

网友:
这样洗,会不会把润滑油都洗掉?

网友:
线圈用料不差挺满的,塑料件老化最后得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