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灯珠多少伏能点亮?

楼主(2020-10-31):
如题

网友:
有没有露出的焊点,测一下是并联的还是串联的,还是有串有并的,再试电压。
又或者你有维修电源,电压从2V开始往上调,看多少V能点亮。同时要考虑它是不是红外光或者紫外光的led。哪拆下来的,看看能不能找到电源电压,再根据电路看看,分析一下可能的电压。。

网友:
4串的,灯珠6v  1w 2835或9v 1.5w 2835两种可能性比较大,电流都在100mA左右,测试最好有恒流源或可调电源,能看到工作电压电流,否则容易烧坏

网友:
12V电源应该可以点亮

网友:
如果是照明灯 基本上就是12V-12.8V左右  电流120-280mA之间。

网友:
用个一二十伏的电压,串个1K的电阻,点亮后测量LED两端电压就是了!

网友:
上面是1b4c 4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4=12V

12V的肯定不对!貌似直接接20V电钻的电池也只能点亮两颗灯珠,而且亮度还很低!估计单颗灯珠就得12V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V的肯定不对!貌似直接接20V电钻的电池也只能点亮两颗灯珠,而且亮度还很低!估计单颗灯珠就得12V电压 ...

不要用维修电源外的供电试验led,只有维修电源才能看到电压和电流。。
过电压的时候,led发光体老化迅速,也会变成微亮的,给人电压不足没有正常发光的假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维修电源外的供电试验led,只有维修电源才能看到电压和电流。。
过电压的时候,led发光体老化迅速 ...

不错的小科普,零几年的F5和F3绿光蓝光验钞白光等,指示灯珠很怕静电,后来CREE给一些大功率灯珠内置齐纳管防静电,共同的缺点还是怕热,CREE等常规金线封装灯珠过热后会乱闪,然后不亮或者很暗,用力压住灯珠会突然发光,倒装芯片灯珠能解决金线断裂问题。楼主的灯板,可以找地方借一下可调电源,如果整组30伏都不亮,试试给一颗灯珠刮出两个焊盘测试。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已经接回原来驱动点亮测试了工作电压!147V  16个灯珠串联的!所以每个灯珠的工作电压应该是9 V !  驱动的输出电流是200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