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著名品牌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0-10-31):
本来对应急启动电源的安全性比较担心,一直想买不敢买。今年疫情,车放的时间长了,打不着,就找了半天,买了个著名品牌的,300块。做工很好,用的还挺好。没想到今天无意间用磁铁试了电池夹,竟然妥妥地吸住了,没有看错,就是吸住了!看着古铜色的外表,竟然有个铁质
的内心!人和人之间还能有信任吗?品牌就不点名了,留点颜面。最后一张图中的接头哪里有卖的?夹子和电源是硬连接感觉别扭,想中间连一截有接头的软线。

网友:
也不算差的了,,,本来进水应急处理的,,,能打着火就行了,,而且铜与铁的差距并不大

网友:
不必苛求单独使用应急电源启动车辆。能单独启动发动机的成品电源应该300块不好买到。
以我的经验都是先夹上去充5-10分钟,原电池有些电之后和应急电源一起就可以启动发动机了。

网友A:
铁的也不怕,要能不接电瓶,直接接这个发动车子才叫牛

网友:
都这样,前几天在立创商城买的知名品牌红宝石电容引脚也是铁的

网友B:
做为一个拆客,不但没拆机,而且拍个外观还遮遮掩掩,唉!

网友:
品牌有什么好隐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的也不怕,要能不接电瓶,直接接这个发动车子才叫牛

试试6个3000f超级电容串联,11v着车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为一个拆客,不但没拆机,而且拍个外观还遮遮掩掩,唉!

拆了的,把夹子从应急电源上拆下来了

网友C:
黄铜也能吸磁,这个我亲手试过,帖子好象在老站。黄铜其实是合金,只有紫铜才算是纯铜,不吸磁。另外,那个头子,在宝上N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铜也能吸磁,这个我亲手试过,帖子好象在老站。黄铜其实是合金,只有紫铜才算是纯铜,不吸磁。另外,那个 ...

估计是镀铜。仔细看,头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镀铜。仔细看,头不一样的

要是真紫铜可能还不太好用

网友:
这线有点细。

网友:
便宜玩意 能有多好质量这线束阿里巴巴带保护芯片上才二十来块钱 能有多好东西

网友D:
说实话,你这玩意儿的重点不在夹子上,就算是铁镀铜,这厚度抗瞬时启动电流也够了,但线也太细了吧,线烧断的可能性比夹子带不动的可能性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你这玩意儿的重点不在夹子上,就算是铁镀铜,这厚度抗瞬时启动电流也够了,但线也太细了吧,线烧断 ...

啥都不是重点,都能用,铝镀铜的线我都用过,一点问题没有。只是感觉那么两小片铜,也不需要多少钱,至于用铁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黄铜也能吸磁,这个我亲手试过,帖子好象在老站。黄铜其实是合金,只有紫铜才算是纯铜,不吸磁。另外,那个 ...

黄铜是铜和锌的合金,哪个成分能被磁铁吸,能被磁铁吸的肯定掺假了。

网友E:
启动机2,3百安的电流,这东西就是个笑话!

网友:
能打燃火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启动机2,3百安的电流,这东西就是个笑话!

不知道是不是笑话,能启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