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出租屋更换漏保空开 顺手拆了看看哪里坏

楼主(2020-10-31):
拆到一半才记得拍照片

这是换上去的,原来是C32,可惜手头没有C32,找了个C20的应该也能用,用的时候注意同时只能开两个大功率电器

试验正常

某天放假,决定断掉整屋的电,结果按测试键没反应,手动扳空开,发现非常紧,疑似卡住了,所以今天拆了看看怎么回事

空开和漏保是分体通过螺丝连接的

拆开

有个接线柱已经发黑了,说明之前发热严重

特写 拆的时候有发现螺丝没压紧,应该是安装之后就没紧过,这种空开要每年检查一下螺丝是否压紧,不压紧就会现这种情况

这个蓝色的塑料件不灵活

铁针已经生锈,

铁的

还是铁的

垃圾合照,留下铜线圈,其余丢掉

END

网友A:
太抠了吧,才20A,够啥好呢

网友B:
杂牌的做工用料还是差点意思

网友C:
换个施耐德或者abb进去,搬走时候复原回去杂牌

网友D:
要养成勤丢垃圾的好习惯

网友:
确实不咋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抠了吧,才20A,够啥好呢

手里没有更大的了,先用头,回头有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杂牌的做工用料还是差点意思

功能达到,寿命不管,这是目前大部分国货的设计生产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施耐德或者abb进去,搬走时候复原回去杂牌

没那么高级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养成勤丢垃圾的好习惯

垃圾确实要经常丢,不然全屋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那么高级的东西

高级不高级无所谓!主要是撸主是个出租户!撸主挣钱挣老了去了!!

网友:
塑料变形,只有换新

楼主:
貌似这玩意左边和右边可以自己更换搭配的,我这玩的是左边,其实可以找个一位的空开换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这玩意左边和右边可以自己更换搭配的,我这玩的是左边,其实可以找个一位的空开换上去, ...

对,看到结果扔了可惜,应该配个单开继续发挥余热,这才是拆机论坛的精神

网友:
这种压接端子一般是淬火的铁,既有硬度又有韧性,不像黄铜容易脆列,也不像紫铜易于滑丝,一般中小电流的接线端子都采用这种材料。
记得接过一个纯铜端子的三脚插头,稍微用力紧,螺丝滑了。无奈只能用高温烙铁焊锡疙瘩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