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电脑外置USB摄像头怎么有6根线啊

楼主(2020-10-31):
线上图 怎么接USB头啊  主要多出来的 黄 蓝 接在哪里啊?

摄像头
是这种的应该可以调焦距的      6根线其中的 黄蓝不知道接在什么位置?

网友:
另外两根有可能是控制照明补光的,可能带有补光亮度调节!

网友:
其中两根灯线吧

网友:
那之间是个电位器,试一下直接短接是不是会亮灯

网友:
看看外置USB摄像头是不是带麦克风?

网友:
可以调焦距就是,控制电机的,拆开看吧

网友:
我猜黄色和蓝色是灯线

楼主:
  我现在是问黄蓝接到USB上哪个点上? 不要猜那些什么灯  调焦距什么的

我问的是接线   告诉我焊接在USB哪个针脚上就行了

楼主:
这个是中间那个小疙瘩 拆开 里面下部 黄 蓝 线是断开的  摄像头来的2根线是焊接好的  这个是带语音   那个黄 蓝 2芯线是语音的线  但是怎么没有看到语音孔    那在USB公头那边 这2根线焊接在那个位置了 ?  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中间那个小疙瘩 拆开 里面下部 黄 蓝 线是断开的  摄像头来的2根线是焊接好的  这个是带语音   那个 ...

D+、D-接线,也就是中间两个触点。

网友(2020-11-30):
中控很明显可以看出USB这边黄蓝没作用接不接接哪都一样,中控应该是调补光的,mic应该在摄像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