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怎样做一个LED的屏线

楼主(2020-10-31):
我手上 有一块LED液晶面板,拆自一个液晶显示器 型号是AOC e2043F

这个是面板的编号和接口,从左到右依次是 棕黑 橙红 绿黄 黑 紫蓝 白灰 灰白 黑 蓝紫 黑 黄绿 红橙 黑棕 黑 绿棕 空 红红红

接口的另外一面

屏线不适配我的电视驱动电路板

我翻箱倒柜发现我有两块液晶驱动电路板,很可惜屏线接口不吻合无法适配所以上来求助

下面是主芯片的型号

另外我还有一片可以编程的电视机驱动板,下面这个图

网友A:
我也不懂,但是据我所知楼主应该至少有两个步骤需要干!第一是,需要搞清楚驱动板接口针脚和那块屏幕针脚的定义!第二,还需要在驱动板里刷入支持那块屏的驱动程序,不过,也有可能也许你的驱动板比较通用可以驱动起来。

具体还得看其他大神们怎么说了,以上是我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懂,但是据我所知楼主应该至少有两个步骤需要干!第一是,需要搞清楚驱动板接口针脚和那块屏幕针脚的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细看一下屏幕排线非常整齐,从左到右依次是 棕黑 橙红 绿黄 黑 紫蓝 白灰 灰白 黑 蓝紫 黑 黄绿 红橙 黑棕 黑 绿棕 空 红红红

网友B:
就是普通30P双8的屏线,不过还要配个恒流板给背光用

网友:
没有对应屏的固件是驱动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普通30P双8的屏线,不过还要配个恒流板给背光用

是的。我数了一下,连接器是30引脚的右边第4个是空脚。请问知道怎样适配吗?

网友B:
你第四张图片通用双8的直接插,空脚不用管,另外注意一下你驱动板分辨率是不是1600*900,分辨率不对,要写程序

网友:
屏库网查参数 ,驱动板写程序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第四张图片通用双8的直接插,空脚不用管,另外注意一下你驱动板分辨率是不是1600*900,分辨率不对,要写 ...

最佳分辨率是1600 900,我比对了一下,的确是30针脚的,原装的是右边第4脚空脚的,然后驱动板的右边数来456都是空脚。我接了上去,不过屏幕不亮,然后我不知道短路了哪里,烧了一个R191的电阻

网友:
屏线可以用,首先,液晶屏查参数,要有背光驱动,要不分辨率对了你也看不到(可以用手电照屏幕),第一块板红色的是12V驱动输出,如果不是LED背光还要加高压板,你的驱动板应该是用跳线选分辨率的,背面有分辨率跳线图,还要有对应的按键板。

网友:
还有屏的逻辑电压要跳对,不然烧屏

网友C:
也有过一块同样的屏,后来扔垃圾桶处理了。买个驱动板也不便宜。还需要背光驱动

网友:
首先要知道你屏幕是双6还是双8,然后看屏幕供电和屏线能否配上,加上背光驱动然后就能上电调节分辨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过一块同样的屏,后来扔垃圾桶处理了。买个驱动板也不便宜。还需要背光驱动 ...

丟棄太可惜了

网友:
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系列~~~ 折腾吧

网友:
光有屏没法用,还要驱动板,淘宝有成品套件,包含屏线和程序的,不带电源五六十吧,搜液晶屏驱动板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