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我这个闪迪的u盘是假的吗?怎么所有东西都是一体的

楼主(2020-10-31):
看外壳做工还可以,里面怎么是这样的,这种盘是不是容易坏,还没发修?

网友:
COB封装,还行吧。

网友:
这种U盘就是这样啊……黑胶体U盘。

网友:
迷你的肯定是一体的了,
这种大的竟然是迷你的套壳???

网友A:
是这样的,我那个3.0还坏了,插进3.0口滚烫,插2.0没问题

网友:
手里有一个同款

网友:
真货 就是一体封装

网友:
之前买的一个SanDisk的U盘,里面是一张TF卡

网友:
16年在京东花48元买了一个16g的,不知道是不是真货?

网友:
没看出来什么异常的,黑胶体U盘,就这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我那个3.0还坏了,插进3.0口滚烫,插2.0没问题

如果是CZ43酷豆二代的话,通病,我的也这样

网友:
似乎闪迪基本没假货,特别是造型复杂的型号

网友:
如今这东西都不贵了,坏了就扔,是没法修。

网友:
sandisk保修还是不错的,上次一个序列号都磨没了维修站照样保修。

网友:
楼上的闪迪能识别出来的就是假货
闪迪基本是识别不出主控型号

网友:
查一下主控芯片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