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两路4057 1A版本芯片 5V不能工作求助

楼主(2020-10-31):
我用两片4057 1A版本的芯片制作了一个两路独立18650充电器,共用一个5V充电器供电,但是把5v电源插上去,只有一路工作,另外一路不工作,指示灯也不亮,

各位大佬,是什么原因啊,是5v电源电压太低了吗?找不到原因,只能弄成一路充电器了

网友:
我猜大概可能是一组开始工作的时候把电压拉低了,造成另一组无法工作。

网友:
你插头功率够吗

楼主:
电源是5V2A

网友:
试试 5V3A的  估计是电流不够

网友:
描述问题都不会,怎么解决,至少得确定每个单独充电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U2 U3 U4 U5是啥东西

给两路4057的电源分别并上一个大电容试试了么

网友:
R6 R7 是必须的么 不行就短接

网友:
估计最好4057独立供电

网友:
左右两路分别通电如果都能正常工作可能是输入供电问题,换2A以上电源解决。

网友:
输入电源线真粗壮

网友:
你的5v 输入接头是手机用的,线细 线长都会使输入电压降低, 你测试一节充电,测试另外一路的5v输入电压
我改的3路4056 用的是 5v6a电源供电 4平方线输入

楼主:
已经弄好了,是R6与R7电阻选择错误,我本来以为,0.28欧的电阻可以省略了,直接用0欧的电阻代替的,才造成这种不能正常工作,查看芯片手册,5V适配器供电的情况下必须要有这个电阻,否则不能正常工作。现在的问题是,0.5A电流充电慢,电池内阻过大,电池充电到4.2V,跳灯后电池电压下降严重,好点的4.18V,严重的电压下降到4.14V,电池不行了,都是拆的led应急电源里面的18650电池,打算都用来给手电筒用

网友A:
那个0.25的电阻是降低芯片本身功耗的,适配器电压输出高需要加,不然会出现芯片自身功耗过高,降低充电电流的情况。但不加不会工作,这个不应该是电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0.25的电阻是降低芯片本身功耗的,适配器电压输出高需要加,不然会出现芯片自身功耗过高,降低充电电流 ...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阻的问题,目前能够正常工作,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充电过程中拔掉电池,再装上电池,充电器就不能正常工作了,红灯不闪,绿灯亮。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阻的问题,目前能够正常工作,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充电过程中拔掉电池,再装上电池 ...

你电池那接了一个容量比较大的电容,取下电池,芯片把电容当电池充电,一下就充满了,你再接上电池,如果不是特别没电的那种,芯片会认为是充满的,不会继续充电的。
你把这个电容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池那接了一个容量比较大的电容,取下电池,芯片把电容当电池充电,一下就充满了,你再接上电池,如果 ...

我用的电容是10uf的贴片电容,晚上回家把电容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