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NY彩电中间黑带求助

楼主(2020-10-31):
前段时间观看时突然屏幕中间闪烁,过了一会正常了,后来偶尔会闪,现在中左边一直是这种状态了,请问各位大神这是屏幕坏还是背光问题或其它什么原因呢?

网友:
液晶的排线可能接触不良,,建议你清理干净重新拔插一下

网友:
可以换个新电视了。

网友:
快去保修吧,不行就凑合着看吧

网友:
视放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记得坛里有人说过,横线问题不大,修复几率大;竖线就不要再花钱了,看不下去就买新的。

楼主:
售后过来确定是屏幕坏了,已换新电视

网友A:
怎么看着铭牌觉得怪怪的啊。和以往的日系机差距好大,不过那是10年前的东西了。

网友(2020-11-30):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着铭牌觉得怪怪的啊。和以往的日系机差距好大,不过那是10年前的东西了。 ...

这种电视是富士康烟台工厂代工的,不是sony上海工厂自己生产的,也可以说是低端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