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hinkpad tablet 2 蓝牙键盘改外置电池

楼主(2020-10-31):
    前几天隔壁51nb论坛有个专门卖键盘的商家说几个thinkpad tablet2键盘冲不了电不开机了,
  隔壁论坛发了,这里也来发个

    今天我就想想反正坏的,加邮费搞了个,就准备改外置电池试试能不能用。
    未改前状态: 键盘插了电一个灯都不亮,拨开关也没反应。商家说是长时间放着没电了。
   我拆了改好了,勉强能用,手工很差,比较丑。。。。。。
    动手能力差,改的时候忘拍照片了。
    把原电池剪下来了,从保护板上接了正负极连出来接到外面。用的电池是三洋大红袍,以前t430电池挂了,拆开来测了下还没坏的电池这次就用上了。
   这么改便携性就没了。联想是把整个键盘用双面胶粘住的,比较难拆,我弄下来的时候键盘都弯了,现在不知道键盘能用多久,有人说这个键盘很容易坏。。。。。。
    拆的时候卡扣特别不好拆,卡口要断

   我也理解商家为啥贱卖了,自己要弄一模一样的电池一个麻烦一个搞不好改了还是坏的,拆了双面胶就不行了,键盘也弯了,成色党肯定不要。。。。。。换电池的成本加商家原来的价格,更加没人买了,最关键的是这个键盘小红点太难用了,感觉就是去摸鼠标下面的光口移动鼠标光标,这个设计真是太坑了。
  改完这么丑,只能自己用用了,手感和正常thinkpad小红点键盘是没法比的。。。。。。

网友A:
按型号搜一个一模一样的不好吗,,,而且还不用破坏美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型号搜一个一模一样的不好吗,,,而且还不用破坏美感

搜不到同样的电池,拆都拆了,反正也不带出门,也就直接改大容量的锂电池了。。。。。。这个键盘本来就少,相关的配件就更加少了。。。。。。

网友:
型号是25357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搜不到同样的电池,拆都拆了,反正也不带出门,也就直接改大容量的锂电池了。。。。。。这个键盘本来就少 ...

按电池型号搜怎么可能搜不到一样的?????楼下我给你贴出来电池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电池型号搜怎么可能搜不到一样的?????楼下我给你贴出来电池型号了 ...

谢谢,这个型号我之前淘宝找过了,没有对应的型号。。。就算有的话,加邮费算10块钱好了,我这个键盘买过来也就34块钱。。。。也不值得单独买电池了,用的都是手头的材料,没另外买材料。

网友B:
韩版键盘。。。。。。
现在对韩版日版欧版这些奇奇怪怪的布局彻底不感冒,特别是日版,当US键盘用还要买键盘贴纸改印字。
以前XP时代还搞过自己注入键盘驱动,把”英数“、”假名“那几个按键映射到特殊用途,现在驱动不好写了,也折腾不动了,都是贴纸贴上算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型号我之前淘宝找过了,没有对应的型号。。。就算有的话,加邮费算10块钱好了,我这个键盘买过 ...

另外提醒一下,软包的型号实际就是外形尺寸,可以量一下键盘电池位的大小,能放进去就行,不一定非要一样的。虽然我也觉得单独买块电池改这个键盘不太值得。

网友C:
建议加两个电池,可以用玻璃胶粘在底部,当脚垫用,也不影响正面美观了

网友:
估计用几天也是吃灰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韩版键盘。。。。。。
现在对韩版日版欧版这些奇奇怪怪的布局彻底不感冒,特别是日版,当US键盘用还要买键 ...

韩版键盘键位和英文一样的,多了点字符,反正基本盲打的,还能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加两个电池,可以用玻璃胶粘在底部,当脚垫用,也不影响正面美观了

嗯嗯,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D(2022-06-22):
这个怎么不加2个升高脚垫呢.顺便问下,这个好改普通小红点吗,还有好变成有线键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不加2个升高脚垫呢.顺便问下,这个好改普通小红点吗,还有好变成有线键盘么. ...

两个问题答案应该是不能,这个键盘很小,手感其实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问题答案应该是不能,这个键盘很小,手感其实不是很好

这个和X230键盘一样的,就是把两排的键粒改短了.

网友(2023-05-18):
老哥你好,我也是最近翻出来放了好久的这个键盘,特意注册账号请教问题,这个键盘是没法在蓝牙的win10台式机吗,想用用,结果连的上好像是没有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