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我手上有一部老设备使用的是显像管,我想换成液晶的,我插进VGA接口发...

楼主(2020-10-31):
我手上有一部老设备使用的是显像管,我想换成液晶的,我插进VGA接口发觉液晶显示的分辨率感觉还没有显像管的好,这个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是S端子的输出,不知道S端子输出的分辨率会不会好过VGA呢?求助各位大师

网友A:
比VGA更差。。。。。好歹VGA还是RGB信号,s段子估计是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VGA更差。。。。。好歹VGA还是RGB信号,s段子估计是模拟信号

我打一个比方,使用显像管看数字的时候,边缘没有锯齿。接液晶显示器使用VGA接口的时候数字可以出现锯齿,这个是不是视频的带宽不够,把信号内容压缩了?

网友B:
有可能你液晶显示器也是几百块买的吧?

网友:
感觉液晶显示的分辨率没有显像管的好是正常的.
因为显像管可以显示半个像素,但液晶的不行, 液晶的如果分辨率不对根本就没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一个比方,使用显像管看数字的时候,边缘没有锯齿。接液晶显示器使用VGA接口的时候数字可以出现锯齿 ...

并不是,,而是液晶比显现管更加清晰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你液晶显示器也是几百块买的吧?

哈哈。你真懂我。那个19寸的液晶显示器是我在楼梯底拿别人的

网友C:
因为老式的CRT显示器在带宽范围内可以自适应显示分辨率输出,并保持像素准确清晰,LCD如果分辨率不匹配,则不能点对点显示,看起来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老式的CRT显示器在带宽范围内可以自适应显示分辨率输出,并保持像素准确清晰,LCD如果分辨率不匹配,则 ...

现在设备上的这个老式CRT显像管不太正常,有时候还需要好久时间才能图像稳定显示,如果是回潮天或者一个月不开机的话会好几分钟才对焦,不然就是模糊和有重影的,我想换液晶但是不懂制式和带宽接口等知识只能插个液晶显示器在VGA口辅助显示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设备上的这个老式CRT显像管不太正常,有时候还需要好久时间才能图像稳定显示,如果是回潮天或者一个 ...

估计是因为你的老设备不支持高分辨率输出导致的显示模糊。
建议去旧货市场淘一台CRT显示器,也就几十块钱,显示效果会比LCD好很多

网友D:
估计是液晶材质的问题,老液晶是TN屏,也就是左右上下看去会变色,新液晶是工PS屏就是手机用的那种,左右上下不变色的,cRT比TN好但不如IPS屏,更不如0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液晶材质的问题,老液晶是TN屏,也就是左右上下看去会变色,新液晶是工PS屏就是手机用的那种,左右上 ...

这样的吗?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使用OLED屏幕接VGA如果没有VGA就HDMI转到VGA出来的图像也会没锯齿?

网友E:
你的老的CRT换个显像管底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老的CRT换个显像管底座就好了!

都有残影了,就是商标LOGO经常显示的位置已经烧屏留下白色的印了。你说的换底座是换高压包线圈那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有残影了,就是商标LOGO经常显示的位置已经烧屏留下白色的印了。你说的换底座是换高压包线圈那里吗? ...

插到显像管屁股上的小板板,高压包在底下的大板上!

网友F:
看看设备输出的画面比例,分辨率是多少;找一个画面比例一样,分辨率是整数倍的液晶显示器,效果会好点。

一般老机子画面比例都是4:3的,液晶一定要找4:3的,否则画面变形,模糊;

比如你设备输出是640*480,那么你找一个接近1280*960的4:3显示器,效果会好很多,这种显示器一般都是工业用途的,二手的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设备输出的画面比例,分辨率是多少;找一个画面比例一样,分辨率是整数倍的液晶显示器,效果会好点。

...

怎样查看显示设备输出是什么分辨率?

网友(2020-12-04):
你这是在让大家猜谜语啊,老设备是个啥设备?监控?卡拉OK?还是个啥玩意?说个型号拍个照片挺难的...
一般来说进入老设备的设置界面应该可以调节VGA输出的分辨率。
常见普通的液晶显示器有4:3,5:4这两种比例是正屏方屏,然后有16:9、16:10这种比例是宽屏,每个液晶有个最佳分辨率以实现点对点显示出最清晰的效果。
正屏一般是1024*768、1280*1024,宽屏一般是1280*720、1366*768或1440*900。
更据你的显示器调整老设备到最合适的分辨率。
那个老玻璃管显示器可能是高压冒老化或者是管座老化,对会修的人来说不难解决,不过早该淘汰了,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