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小度大金刚智能音箱改AUX输出的教程(更新PCM5102A)

楼主(2020-10-31):
音箱买了很久了,一直想改AUX输出,无奈爬完网一个大金刚的教程都没有,没办法那就自己改,知道用什么功放芯片那就方便了,查他PDF,发现是I2S输入的,要买解码板,TB上面的5102解码板貌似低端了点,改用老烧都认为不错的ES9038,淘了一个,138元,今天刚到货,把线接上,成功出声,然后整理一下发给下一个要改的朋友,音箱拆机教程就不拍了,直接上板子接线,解码板是ES9038Q2M

这是音箱里面的功放模块,支持I2S输入,实际也是I2s输入。所以我们只需要找出3个点,下图

再找出5V供电给解码板供电

连接到解码板的

LRCLK》》LRCK    DIN》》DATA   SCLK>>>BCLK

11-2日更新:PCM5102A到货,由于输出线是先按这板子排列的,所以收到板子后,焊上端子就可以直接用了

搞定,剩下布线什么的就自己发挥想象了。对于功放和AUX同时输出的问题可以加个开关,也可以直接用音箱控制物联网继电器做智能切换,创作不易有回复才有动力

楼主:
PS: 制作要注意的地方
1,22欧电阻很脆弱,温度280度焊接3秒必坏,没找到合适的直接一坨锡连起来
2,连线的地方比较小,如果你没有比较小的尖头络铁,别弄。线必须固定不然一扯可能整个都用不了。
3,音质,建议选5102解码板即可,上ES9038纯属浪费,音源本身就属于很一般的音源,所以我打算买块便宜的5102解码板足以。9038还是加个数字界面接电脑播放我的dsd文件好了。
4,其他智能音箱改造原理基本一样的,找出接口 ,引线,焊接就行!!5,制作好的所有功能均正常,我在SLCK主控和功放之间串个开关,可以用来关闭内置喇叭。这样AUX输出的时候内置喇叭可以完全不输出。

楼主:
听感问题,PCM5102A有点像削头砍尾,声音比较干,不可恭维,当然也可以是这18元包邮的问题.或许加个有源滤波电路会好点?

网友:
厉害!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A:
我用外接的ES9023芯片解码,直出无缓冲,声音还算可以,但是接上功放后,离音箱1米远,放空白歌曲.能听得到有少许底噪(或者是9023内部电荷泵噪声)
我用外接的CS4398芯片解码,加上5532缓冲,但是还是接上功放后,离音箱1米远,放空白歌曲.底噪有,但基本上听不到了
以上都用线性电源供电

5102未用过,但是好像听朋友说声音不够爽,所以没买来测试
9038太贵,要有相应的外围电路和有身价的器材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外接的ES9023芯片解码,直出无缓冲,声音还算可以,但是接上功放后,离音箱1米远,放空白歌曲.能听得到有少 ...

底噪不应该是在播放的时候测的吧
PCM5102a性价比高,便宜,看参数还可以,但是效果是比不上9038.
也不算贵,成品板一百来块到几百块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厉害厉害学习了学习了:pra ...

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噪不应该是在播放的时候测的吧
PCM5102a性价比高,便宜,看参数还可以,但是效果是比不上9038.
也不算贵, ...

飞利浦的CD测试碟有空白歌曲的,用来测信噪比

网友C:
想请教一下以上各位老师,我想了解一下解码板输入信号是不是有不同的规格?就像我的一块tas5805用PCM5102就没有声音输出,得用ES9018才能正常输出声音,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或资料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以上各位老师,我想了解一下解码板输入信号是不是有不同的规格?就像我的一块tas5805用PCM5102就 ...

你是说这个D类功放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这个D类功放芯片?

我意思是都是数字信号却用的不同的解码板才能出声,怎么才能知道该用哪种解码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意思是都是数字信号却用的不同的解码板才能出声,怎么才能知道该用哪种解码板呢? ...

2种解码板都支持iis信号,是否接错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2种解码板都支持iis信号,是否接错线

这是一个改装大师视频上说的,改为9018后成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2种解码板都支持iis信号,是否接错线

而且卖PCM5102的淘宝卖家也说不支持TAS5805的改装

楼主(2020-12-02):
引用 网友C:
而且卖PCM5102的淘宝卖家也说不支持TAS5805的改装

在数字界面了解不多,不过也没找到过这样的参考没办法帮到你,可能用PCM5102A可以吧。5102已经停产,带A的还在供货

网友(2021-03-01):
很受用,感谢楼主

网友(2021-04-24):
你好:5v电源在哪里?图片被遮挡住了,
控制内置音箱开关加在哪里?(我是菜鸟)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PS: 制作要注意的地方
1,22欧电阻很脆弱,温度280度焊接3秒必坏,没找到合适的直接一坨锡连起来
2,连线 ...

你好:SLCK主控和功放之间加上开关,具体在哪里?我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