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请问主控板上画圈第三个三角元件是啥,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0-10-31):
请问画圈部分元件是啥。起什么作用,各脚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这个板子可以开的

网友:
SOT-23 晶体管三极管,逆时针管脚排列应该为B,E,C。一般来说给电路供电的,也不排除其他功能。典型稳压晶体管如S08xx  LM xxx系列

网友:
看到这个颜色就想到15年那会2256K的板子,这种板子用料真是良心呀,板子也厚,覆铜也厚,

网友:
画圈单个芯片是2.7V探测器,这里大概是主控上电复位用的。两个挨在一起的芯片,一个丝印R1 SOT-23 P沟道 -30V-4.2A 贴片MOSFET  CJ3401,另外一个丝印2A MMBT3906 2N3906 贴片三极管 PNP SOT-23。

网友A:
三端稳压器LM317,最常用的低压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端稳压器LM317,最常用的低压模块

你这个有点扯淡了,查一下丝印就知道不可能是LM317。